信号功率谱密度——平均功率的信号频谱分布密度

楼主(2019-03-14):
近来论述“拍频”时,谈到了功率谱密度。这个概念原则上与相关论题无关,其是“全时平均”概念。

不过,既然提到了,那么得给个说明。好在“21学堂”中关于随机过程基础的简介中就提到了相关的概念,这里,引一下:

噪声分析理论及其相关技术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6508-1-1.html

楼主:
注意相关定义中有个平均功率,这是关键。

楼主:
关于功率谱密度相关的平均功率概念,我曾给过一个帖子:

功率谱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2702-1-1.html

楼主:
这就是“瞬时功率”和“平均功率”相关分析的差异。注意平均功率中的那两项,其就是平均功率在那两个频率上的分布

楼主:
由于上述信号频谱是个离散谱,则相应功率分布也是个离散分布。若采用广义函数,则可以与连续分布统一。所以,功率谱密度无论是离散还是连续分布,都有统一的概念和名称。

楼主:
从上面的那个“例子”还可以看到,平均功率下,“干涉”(拍)不见了。

网友A:
这论坛上参与讨论的,可能就你和大侠没搞懂!!

所以你现在还让人注意概念的内涵,就尴尬了

楼主:
其实,如果能够真正看懂我所特意给的那个帖子

功率谱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2702-1-1.html

问题早解决了!

楼主:
一味地从(全时)平均功率中去找,怎么可能找到呢?!

楼主:
另外,在此也强调一下

功率谱密度是功率的谱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

网友B:
     自己看图,自己找下这个图的论文《谱相关的数学关系与物理意义》,你自己对比一下跟你说的有多少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图,自己找下这个图的论文《谱相关的数学关系与物理意义》,你自己对比一下跟你说的有多少关系 ...

那你就用那篇“论文”去找“拍频”吧。

另外,那个

1+1=?

n个1相加=?

和无穷多个1相加=?

“小学”题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上面的那个“例子”还可以看到,平均功率下,“干涉”(拍)不见了。
...

不涉及那个“功率、谱、密度”,提俩问题:1.从“f1+f2”函数图形上,我们已经很好地通过“幅度随时间变化”“感知”差拍及其周期性,干嘛还要平方。2.瞬时功率得到的是观察“功率在载波尺度上”最细瞬时值,而通常的平均功率则是整个信号持续时间上取均值。前者因平方而无端产生了原来信号中所没有的信号,即“频谱湿疹”,而后者在无限长时上熨平所有大波小波,温衡直流化了。我要问的是:除前面说的“瞬时与平均”功率之外,还有“每一个载波周期”娶一个功率平均值,当然更可以有个功率峰值。对此楼主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涉及那个“功率、谱、密度”,提俩问题:1.从“f1+f2”函数图形上,我们已经很好地通过“幅度随时间变 ...

"1.从“f1+f2”函数图形上,我们已经很好地通过“幅度随时间变化”“感知”差拍及其周期性,干嘛还要平方。"

你感觉到的是信号强度,这就是“功率”。

“2.瞬时功率得到的是观察“功率在载波尺度上”最细瞬时值,而通常的平均功率则是整个信号持续时间上取均值。前者因平方而无端产生了原来信号中所没有的信号,即“频谱湿疹”,而后者在无限长时上熨平所有大波小波,温衡直流化了。我要问的是:除前面说的“瞬时与平均”功率之外,还有“每一个载波周期”娶一个功率平均值,当然更可以有个功率峰值。对此楼主怎么看。”

有个“短时平均”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就用那篇“论文”去找“拍频”吧。

另外,那个

    反正你就是嘴硬,没救。。。。

网友C:
无知,低能,狡辩。
你感觉到的是信号强度,这就是“功率”

网友C:
有个“短时平均”概念

哦,真学过?那也得会用啊!短时平均功率的光滑连线就是拍波,才是拍波。

网友A:
嘴太硬,金刚钻也钻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嘴太硬,金刚钻也钻不动!

你少掺和,楼主都叫捏个破拍波儿弄疯了,你还想咋地

网友C:
那才是你真正感知的,包括你对上图的“感知”(涉及到心理学)

这么大个拍波儿,难道还得用个卡尺才能不依赖心理学客观感知到吗?

网友C:
1.从“f1+f2”函数图形上,我们已经很好地通过“幅度随时间变化”“感知”差拍及其周期性,干嘛还要平方

这个问题楼主还没回复呐。是观察不到非功率做的叠加图形,还是从未画过见过V或I坐标的拍波图?

网友C:
说了半天,只谈学术。
1.我们不需要依赖P即可观察到拍波儿。
2.用瞬时P观察拍波儿有频谱失真。
3.不讲究科学态度和学术水准时可以**非P不用。

网友C:
本来都“明白了”,掉回头却又装糊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只谈学术。
1.我们不需要依赖P即可观察到拍波儿。
2.用瞬时P观察拍波儿有频谱失真。

1、没错,的确可以通过“观察”看出拍,引用功率说是为了解释原信号中没有的拍频频率成分为什么人能感受到;

2、这不仅是频谱失真的问题了,而是频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并不是说人只感受P而不感受V,可能可以同时感受;

3、跟你观点不一样就是不讲究科学态度和学术水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少掺和,楼主都叫捏个破拍波儿弄疯了,你还想咋地

这个不管我事哈。

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高中数学公式--和差化积-就搞定的事,人家不满意其中的(f1-f2)/2,觉的不太完美,千方百计想搞个f1-f2来,于是就闯祸了。

结论验证那句老话,为了圆一个慌,必须撒跟多的谎。

教育意义是:做人要诚实。

网友D:
“从“f1+f2”函数图形上,我们已经很好地通过“幅度随时间变化”“感知”差拍及其周期性,干嘛还要平方。”

其实幅度说、调制说和功率说是等效的,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在强调“强弱变化”,和它们格格不入的是非线性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就用那篇“论文”去找“拍频”吧。

另外,那个

     自己找图中视频看,公式很多物理学家在用着,你要怼,去怼他们去或者视频那位小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图中视频看,公式很多物理学家在用着,你要怼,去怼他们去或者视频那位小哥

...

重整化,下帖内就有相关简介:

“A=B+C”,虽然常见,但你未必熟悉(甚至知道)....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1024-1-1.html

费曼的普通物理摆在书架上当成炫耀资本,其实根本没读过,怎么可能懂“重整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图中视频看,公式很多物理学家在用着,你要怼,去怼他们去或者视频那位小哥

...

这两个中学生,要理解这些东西太困难了,所以不要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网友E:
连什么是电流都不知道的,就别在坛子里现眼了。

网友A:
这两个人好搞笑啊,天天卖弄些皮毛概念,说:你不懂什么叫电流吧,你不懂什么叫功率吧,你不懂功率谱吧。。。

蠢的跟孔乙己一样。

在两位大师英明领导下,论坛人气终于熄火啦,差不多是免费送元器件了,3天连20个人都找不到。
如果是隔壁论坛,绝对是秒杀。

网友E:
三天连二十人都找不到,人气下降,是HWM搞的?HWM何时干扰或者抵制或者影响“差不多免费送”了?混淆视听也不能这么个混法吧?

网友E:
“差不多免费送”都找不到几个人要,那只能说明组织“差不多免费送”的这个人号召力实在太弱。

网友E:
模拟版面人气差,怎么不到那个“学习小组”里面发帖“差不多免费送”?“学习小组”里面没有任何人干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天连二十人都找不到,人气下降,是HWM搞的?HWM何时干扰或者抵制或者影响“差不多免费送”了?混淆视听也 ...

网友如果想逛某个论坛,他奔的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去的!

所以说逛的不是论坛,而是想找/看老朋友的,所以说逛的是人!

绝大多数电工,都是上过本科的,用网友的话说,谁有兴趣看你们这些大师斯比????而且斯的都是基本概念!???

网友A:
所以说论坛没有人气,绝对是人的问题。

如此逆境下,我们能积攒30多口人,现在想想,真是太难得了,免费送找不到20人,这收费的居然能找到20多人!

而且我们公众号也有50多人的人气,现在想想知足了!

网友E:
网友如果想逛某个论坛,他奔的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去的!
所以说逛的不是论坛,而是想找/看老朋友的,所以说逛的是人!

这个时候怎么只说“公众号也有50多人的人气”,不说模拟版面专家分了?不说粉丝人数了?

网友A:
骗的了一时,骗不了一世。

堂堂坛主,吹捧个中学生级别大师,大师每每发言,都是戴“阳春白雪,和尚该刮”的帽子,当年热闹场景,犹如长安街卖艺,可谓万人空巷,叫好声一片。

时间长了,观众就发现问题了,怎么老是跑教科书上摘抄公式定理啊??!!!

后来和网友讨论,例如和eyu讨论相量法和傅里叶变换的区别与联系,他空话说一堆,网友问他针对这个问题你没说啊,大师说我说的清清楚楚。。。

自己弄个奈奎斯特判据,扯了几个星期,居然连判据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发表声明,说没毛病,特此声明,以正视听。

前天讨论功率谱,发现基本概念都搞不懂,还骗人说我的功率谱定义,和你们用的定义不一样。。。

只要观众眼不瞎,你们俩联手也骗不到人了。

网友A:
口口声声说人家是骗子,自己却只敢钻在老鼠洞里当键盘侠,连个学位证都不敢晒,却吹牛比说自己是复旦大学教授,手底下一堆博士给他干活。

牛笔吹扎了。

网友E:
书上的公式定理,摘抄下来,你就能看懂了?根本没看懂,还装着很懂的样子,这叫不懂装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书上的公式定理,摘抄下来,你就能看懂了?根本没看懂,还装着很懂的样子,这叫不懂装懂! ...

我估计这论坛上,就你一个人看不懂的,所以大师忠诚粉丝,就你一个。

网友E:
这个论坛上不懂比如说电流的人很多,不懂还要装懂的,你算头一个。

网友E:
不懂不是骗子,不懂装懂,才是骗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懂不是骗子,不懂装懂,才是骗子。

到底谁是骗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哥们是做虚拟软件的,连专业人士,你俩都敢忽悠,胆挺肥啊

网友A:
这个大师,是大侠你一手捧红的。

若干年后,大家发现大师是水货!
一手捧红了个假货,你的脸面往哪放?

所以你冒着75岁高龄,誓死要保住大师,正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核心道理就这么简单,是你拼命为大师擦地的根本动力所在。

网友E:
谁把《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摆在书架上,其实根本没有哪怕是粗略看过一遍,谁是假货。

楼主:
引相关帖子:

说“人品”之前,还是把事给说明白了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5180-1-2.html

注意我的这两句话:

请给出实例佐证,否则我可以认为有骗子嫌疑。

既然说“现在讨论的问题”,那更好。请拿出实证来!

至今,未见实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谁把《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摆在书架上,其实根本没有哪怕是粗略看过一遍,谁是假货。
...

你这个人的思想,这么古怪??

我又不是物理专业的,为何非要逼着我看跟专业毫无关系的书?以为我跟你俩一样闲的但疼,没事干???

其次,你不要在这装,这本书你要看懂30%,那都是高估你了!

网友E:
谁也没有逼着你看《费恩曼物理学讲义》,买了又不看,那么不看好了。别出来装,说什么这本书谁能看懂多少多少。
既然你没有看过,怎么能够判断别人看得懂看不懂?怎么判断别人看得懂多少?

楼主:
这里再次强调一遍:

相关概念的术语,就是功率谱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这也是本帖要说明的重点。

网友A:
2年前的冬天,我发帖问什么叫放大器?答案是功率放大!
这个答案,正是物理学中所给的定义!

两个家伙一唱一和,写反面教材,说我不懂什么叫放大器。

现在还有脸问我看没看过费恩曼的物理学讲义,这是讲相声搞笑的吗?

HWM
连“效率”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功率放大。
HWM
功率放大器,是模拟电路中的一类放大器,效率指标是相关放大器的重要指标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再次强调一遍:

相关概念的术语,就是功率谱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这也是本帖要说明 ...

鸭子嘴硬!

这论坛上,除了大蚂蚁骂你几句,你能老实接受,其它人说一句,你要顶三句的。

网友A:
这两个大师就是这么搞笑,天天在论坛上模仿孔乙己:

你不懂什么叫电流吧?

你不懂什么叫功率吧?

你不懂什么叫功率谱吧?

你不懂什么叫放大器吧?

你不懂什么叫效率吧?

你不懂什么叫干涉吧?

你不懂什么叫矢量吧?

你不懂什么叫函数吧?

你不懂什么叫无穷小吧?

你不懂什么叫。。。

网友E:
本来你就是不懂,有什么奇怪的?

矢量不是量,拍频不是频。

前些时还发现两个:
1、积分常数不是常数
2、反射波不是波

且待我慢慢揭穿骗子嘴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本来你就是不懂,有什么奇怪的?

矢量不是量,拍频不是频。

你虽然75了,但还毛嫰!

恕我直言哈,话不中听,但都是实话!

网友A:
随便写几行字,就得一个星期,如此墨迹,谁能玩的起!

大侠要是码字快一点,就上面两个问题问题,我可以陪你聊聊!

建议聊天之前,多看几本书!!从网上随便下载个免费pdf就鬼扯,显的太不成熟了!

网友E:
发帖揭露骗子嘴脸,是为了避免新手被忽悠受伤害。至于你玩什么,玩得起玩不起,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发帖揭露骗子嘴脸,是为了避免新手被忽悠受伤害。至于你玩什么,玩得起玩不起,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

建议你不要帮我,帮我上证据打自己和大师的脸!

上个星期帮我三次了,过意不去,想请你喝酒了!

再次强调一遍:你上证据的目的是推翻我的说法,而不是证明我的说法没毛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功率谱密度相关的平均功率概念,我曾给过一个帖子:

功率谱分析...

你好,看你的帖子,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下。你提到“用瞬时功率谱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频率”。

功率谱或者频谱是频域的东西。原始信号从时域变换到频域,需要在时域对信号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或者采样,然后利用到到积分或者乘加计算,得到频域的结果。

功率本身在时域确实有瞬时功率的概念。
请问“瞬时功率谱”这个瞬时在频域中是什么概念,或者是多长时间?

网友F:
听说过实时频谱分析仪。
但是 “瞬时功率谱分析” 有点理解不了,时域的信号,无法瞬时得到频谱,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采样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听说过实时频谱分析仪。
但是 “瞬时功率谱分析” 有点理解不了,时域的信号,无法瞬时得到频谱,一定要经 ...

是 瞬时功率_谱,不是 瞬时_功率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 瞬时功率_谱,不是 瞬时_功率谱,

谢谢回复。哈哈,原来是这样。大佬们会玩。

如果这样搞,那么 信号的频谱是不是该分为 瞬时信号_谱、平均信号_谱

网友A:
体验了一把什么叫“一语双关”

这个给维基百科写词条的网友:

让这几个人气的吐血,好几天不来逛论坛了,估计是去疗养受伤的心灵了。

这几个大佬太能玩了,不干中科院院士都是人才的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看你的帖子,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下。你提到“用瞬时功率谱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频率”。

功 ...

这里分析的是信号功率(信号功率是信号的平方关系,而非线性关系)。所谓“瞬时功率频谱”就是瞬时功率的频谱,没什么特别的。

信号强度是一个使用极广的概念,其就与信号功率有关。声音的强度光的强度等就是与信号功率相关,所以说分析信号强度并给出其频谱分析是个正常不过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说过实时频谱分析仪。
但是 “瞬时功率谱分析” 有点理解不了,时域的信号,无法瞬时得到频谱,一定要经 ...

这里的“瞬时”是指与“平均”相对的概念,而非“实时”。

网友C:
。声音的强度和光的强度等就是与信号功率相关,所以说分析信号强度并给出其频谱分析是个正常不过的事情。
更多操作

一些强度感知确实不是与振动幅度正比,不假。但它们感知的是可感知频率每个周期内均值的包络线,而不是感知分辨每一刻瞬时值。
即便是歪打歪着取平方值,其瞬时值所新增的高频分量并不被“拍”知。因此不要再为“平方拍”狡辩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分析的是信号功率(信号功率是信号的平方关系,而非线性关系)。所谓“瞬时功率频谱”就是瞬时功率的 ...

这个论坛中的大虾对拍的定义有好几种。
不详细去讨论了,直接选取一种,从信号的角度来看。y(t)=y(t+nT),符合这个的称为周期函数。

y(t)=cos(w1t)+cos(w2t)。如果T1和T2存在最小公倍数,y(t)是周期函数,
假设y(t)的角频率是w0,一定会存在n1和n2满足 w1=n1w0,  w2=n2w0。

y(t)是一个角频率是w0的周期信号,用示波器从时域的角度,会观察到这个w0的周期信号。

对y(t)做傅里叶分解,基波(w0)成分的系数是0,谐波(n1w0,n2w0)成分系数不为0.
只是有点出乎意料。傅里叶没有说基波成分的一定要存在。

所以DFT的时候,没有出现w0是正常的。
时域看到的周期,不一定会在频域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论坛中的大虾对拍的定义有好几种。
不详细去讨论了,直接选取一种,从信号的角度来看。y(t)=y(t+nT), ...

拍频是出来的,而非“看”出来的。

楼主:
真要看,该看的是下图:

注意图中的红线

网友A:
狡猾的狐狸又逃脱了。

拍频可以感知,可以测量,这个没有争论!
我们关心的是功率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拍频是听出来的,而非“看”出来的。

哈哈,拍是听出来,还是看出来的,我不懂,就不去争论了。

只是想表达有些周期性信号,其频率没有出现在频谱中是正常的。

当然,你们肯定早就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拍是听出来,还是看出来的,我不懂,就不去争论了。

只是想表达有些周期性信号,其频率没有出现在 ...

如果要,那么建议看工频的频闪频率。工频50Hz,频闪频率是100Hz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要看,那么建议看工频的频闪频率。工频50Hz,频闪频率是100Hz。

如果一个信号是这样的
其对应的频谱,看不到“拍频”。
你的意思是从这个信号瞬时功率的谱可以看到“拍频”,以此作为依据,说明“拍频”频率存在。

如果直接给出下面这样一个信号

直接从信号的幅度谱就可以看出“拍频”
无需计算其瞬时功率的谱。

所以个人觉得无需用 瞬时功率的谱 来说明 “拍频”频率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一个信号是这样的
其对应的频谱,看不到“拍频”。
你的意思是从这个信号瞬时功率的谱可以看到“拍频 ...

你所给的第一个y是信号的幅度,而第二个“y”是第一个y的平方,不能再用“y”来标记,应该标记成y^2。

y^2是y的瞬时功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所给的第一个y是信号的幅度,而第二个“y”是第一个y的平方,不能再用“y”来标记,应该标记成y^2。

y ...

哈哈,第二个表达式把y换成z。这个表达式是表达的是一个信号。

网友F:
前面的帖子已经举例说明 一个周期性的信号,在频域不一定能看到其基频。

不是一定要在谱线上看到某个频率w0,才能证明时域上是这个信号以T0作为最小正周期。

一句话不用刻意追求谱线上有这个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前面的帖子已经举例说明 一个周期性的信号,在频域不一定能看到其基频。

不是一定要在谱线上看到某个频率w ...

“ 一个周期性的信号,在频域不一定能看到其基频。”

时域的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电压、电流、位置、速度、功率……
频域的横轴是频率,纵轴是电压、电流、位置、速度、功率……
75楼第二式,纵轴已经不是 y 了。

@eyuge2 :当然可以。
定义一个电压信号,u=(cos(2*pi*100t)+cos(2*pi*106t))^2,可以吗?

网友G(2019-06-06):
学习一下,正好最近想搞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