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IO口拉电流灌电流大小

楼主(2019-03-14):
以EP4CE10F17C8N为例,其IO口可以直接接光耦TLP2362(发光二极管导通电流约10mA)吗?会受拉电流灌电流大小影响吗?

网友A:
串接限流电阻然后直接控制     没问题

网友B:
读一下器件手册,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一下器件手册,就有答案了

手册太长了,新手,没找到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接限流电阻然后直接控制     没问题

10mA电流光耦才工作,这个已经是串过电阻之后的电流。不知道10mA能不能经受的住,因为有FPGA要控制20个光耦。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mA电流光耦才工作,这个已经是串过电阻之后的电流。不知道10mA能不能经受的住,因为有FPGA要控制20个光 ...

如果是多路     对FPGA来讲输出肯定是可以的  就是多个IO同时输出   发热会高一些  注意散热
其实在FPGA和光耦之间增加一级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多路     对FPGA来讲输出肯定是可以的  就是多个IO同时输出   发热会高一些  注意散热
其实在FPGA ...

好的,谢谢

网友C:
读一下器件手册,就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