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赛元单片机的睡眠功能使用问题

楼主(2019-03-14):
现使用SC92F7251,在主函数里调用睡眠,马上又被唤醒了,导致一直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在初始化时调用睡眠倒是可以,就是MCU又不会运行了,说明书上说的也有点含糊,只知道是INT0和2唤醒的,想知道配置唤醒引脚在哪里配置,请教下原厂或者使用过的大佬指点下,睡眠函数照抄的说明书:
void StopMcuMode(void)
{
  PCON |= 0x02;//进入STOP模式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楼主:
不可能从INT0和INT2所有的引脚都会唤醒吧,应该有配置唤醒引脚这些的吧,现在看电流就是睡眠一下几百uA马上又几mA了[em:11:

楼主:
已解决,需初始化配置好外部中断触发引脚,代码:
/*****************************************************
*函数名称:void INT00_Enable(void)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00使能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INT00_Enable(void)
{
        EINT0 =1; //打开INT0中断
        //IPINT0=1; //INT0中断优先级为高
        INT0F |= 0x01; //INT00下降沿中断使能
        INT0R &= ~0x01; //INT00上升沿中断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