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读热电偶温度问题。

楼主(2019-03-14):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看以前也有人请教过,但看贴子还是没看明白。
就是MAX6675加一个热电偶测温度,当热电偶碰到机架时,温度就显示0,热电偶不碰到机架时就读数据正常。
热电偶我量过了,T-与金属屏蔽层以及T+与金属屏蔽层都是不导通的。T+,T1-电阻有几欧姆的电阻。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来帮助你顶住啊!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B(2020-06-09):
没有处理好 干扰的问题,  要有抗干扰电路哦

再说max6675淘汰了,很难调试  芯片成本也高,  推荐用max31855  或者 max31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