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解疑

楼主(2019-03-15):
请问对于运算放大器LMC6062AIN的正负电源+2.5/-2.5v能以5/0v代替吗???

网友A:
真诚欢迎电子行业的朋友加入电子芯片交流群共同探讨  QQ群号 561558502

网友B:
将5V/0V电源的中点定义为“地”,5V端和0V端对"地"不就是+-2.5V吗?你可以定义电路的任意你认为合适的节点为地,别把地看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5V/0V电源的中点定义为“地”,5V端和0V端对"地"不就是+-2.5V吗?你可以定义电路的任意你认为合适的节点 ...

具体操作的话在电源5V/0v之间串联俩阻值相等的电阻,在两个电阻之间的点取为‘地’吗???

网友B:
如果负载电流小对电压误差的要求宽松,可以两个相等电阻分压,各加退耦电容就行。否则要两个直流稳压电路,参考双电源的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