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 FLASH 掉电保存问题

楼主(2019-03-15):
想通过写数据到FLASH的某一地址,实现掉电后数据的存储,发现每次上电后,该地址内容都被清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真诚欢迎电子行业的朋友加入电子芯片交流群共同探讨  QQ群号 561558502

网友B:
根本就没有写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没有写进去吧

应该是写进去了,我如果在程序里先写再读就可以的,但是把写的代码去掉,只读内容的话读出来的就一直是0xFF

网友C:
多写几个位置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写进去了,我如果在程序里先写再读就可以的,但是把写的代码去掉,只读内容的话读出来的就一直是0x ...

那就是每次上电又被改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每次上电又被改写了

是啊,但是FLASH不是可以掉电不擦除吗?用的是C8051F500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写几个位置看看

试了,在FLASH区的中间位置和末尾都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FLASH不是可以掉电不擦除吗?用的是C8051F500的片子

是不是开机后程序又调用了擦除或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机后程序又调用了擦除或写代码

程序里边没有,已经把擦除和写Flash的代码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机后程序又调用了擦除或写代码

为了检验Flash掉电保存成功与否,我写了段代码:先从某一地址读数据,然后将读出的值+1再写回去(先擦出后写),然后再读并打印出来。如果是成功的,那么每次上电,打印值应该+1才对,实际上是每次打印都是0x00(0xFF+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检验Flash掉电保存成功与否,我写了段代码:先从某一地址读数据,然后将读出的值+1再写回去(先擦出后 ...

很明显那就是根本没写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那就是根本没写对嘛

我先写再读的话就可以正常打印出来的,是不是说明说明写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写再读的话就可以正常打印出来的,是不是说明说明写进去了

是不是写到RAM里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写到RAM里面去了

应该不会,用的例程的FLASH读写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用的例程的FLASH读写代码

这东西又不难的,仔细看下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又不难的,仔细看下代码吧

嗯嗯,代码我对着芯片手册看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在想在FLASH读写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地方需要注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代码我对着芯片手册看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在想在FLASH读写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地方需要注意 ...

写的时候最好关全局中断,读就不需要了,另外最后一页其实是不能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时候最好关全局中断,读就不需要了,另外最后一页其实是不能写的

这是芯片FLASH空间分配,我用的是下面的可用部分地址。0xF000左右,避开了程序代码存储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芯片FLASH空间分配,我用的是下面的可用部分地址。0xF000左右,避开了程序代码存储区 ...

要不直接上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直接上代码吧
  1. // FLASH读写
// 测试代码
FLADDR start_address = 0xF000;
U8 test_byte;
test_byte = FLASH_ByteRead(start_address);
FLASH_PageErase(start_address);
FLASH_ByteWrite(start_address, test_byte+1);
test_byte = FLASH_ByteRead(start_address);

网友B:
这能看到什么呢
看驱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看到什么呢
看驱动才行

FLASH读写的代码怎么发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看到什么呢
看驱动才行

网友B:
需要先页擦除
感觉差不多,没什么大问题,注意点细节即可
去掉禁止中断的相关代码,可以这样写
#pragma disable
u8 Flash_WriteByte(...)
...
然后读根本不需要什么API,直接读内存即可
u8 var = CBYTE(0x7c00);

网友B:
这是我之前的代码,具体芯片型号可能不一样,供参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c8051f_eeprom_page_erase(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页擦除
// n = 页编号,0~xx
//
// 注意:页大小一般为512字节,最后两页不要使用。
//
#if EN_c8051f_eeprom_page_erase > 0
#pragma __EE_DISABLE
bool c8051f_eeprom_page_erase(U8 n)
{
        U8 xdata * px;

        if(n >= (NUMBER_OF_EE_PAGE - 1)){                // 最后一页一般保留,不能使用
                return false;
        }

        px = (U8 xdata *)(SIZEOF_C8051F_EE_PAGE * n);

        PSCTL = PSEE + PSWE;
        FLKEY = FLKEY_1;
        FLKEY = FLKEY_2;

        px[0] = 0;        // 启动擦除操作

        PSCTL = 0;

        return true;
}
#endi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f(true != c8051f_eeprom_page_check(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页擦除检查
// n = 页编号,0~xx
//
// 注意:页大小一般为512字节
//
#if EN_c8051f_eeprom_page_check > 0
bool c8051f_eeprom_page_check(U8 n)
{
        U16 k;
        U8 code * pc;

        if(n >= (NUMBER_OF_EE_PAGE - 1)){                // 最后一页一般保留,不能使用
                return false;
        }

        pc = (U8 code *)(SIZEOF_C8051F_EE_PAGE * n);

        for(k=SIZEOF_C8051F_EE_PAGE; k; k--,pc++){
                if(pc[0] != 0xff){
                        return false;
                }else{
                        __debug();
                }
        }

        return true;
}
#endi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c8051f_eeprom_write_offset(10, 0, 5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字节写
// n = 页编号
// offset = 偏移值
// k = 待写值
//
#if EN_c8051f_eeprom_write_offset > 0
#pragma __EE_DISABLE
bool c8051f_eeprom_write_offset(U8 n, U8 offset, U8 k)
{
        U8 xdata * px;

        if(n >= (NUMBER_OF_EE_PAGE - 1)){                // 最后一页一般保留,不能使用
                return false;
        }

        px = (U8 xdata *)(SIZEOF_C8051F_EE_PAGE * n + offset);

        PSCTL = PSWE;
        FLKEY = FLKEY_1;
        FLKEY = FLKEY_2;

        px[0] = k;

        PSCTL =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验写入的值
        if(((U8 code *)px)[0] != k){                // U8 code *
                return false;        // 硬件调试时可能错误,脱机运行正确
        }else{
                __debug();
        }

        return true;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之前的代码,具体芯片型号可能不一样,供参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OK,我研究研究,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我研究研究,谢谢了

搞定没有

楼主:
可以掉电保存了,但是还有点问题:启用VDD monitor之后,每次上电需要手动复位才能读出来值;关掉VDD monitor就读不到值了,debug发现在写FLASH时
  1. FLASH_PageErase(start_address);
  2. FLASH_ByteWrite(start_address, test_byte+1);

执行完写FLASH,就跳到上一句FLASH擦除了,程序无法继续往下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掉电保存了,但是还有点问题:启用VDD monitor之后,每次上电需要手动复位才能读出来值;关掉VDD mon ...

官方应该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