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芯灵思Sinlinx A33实现linux led驱动

楼主(2019-03-15):
实验原理
在芯灵思开发板上,没有led灯模块,只能通过引脚电平观察: 这里我选择LS-INT引脚。
全志A33一共有10组IO口,每组IO有9个相关功能控制器,LS-INT属于PB7,相关寄存器如图
本次实验只用到这两个寄存器,在程序中命名为gpio_con,gpio_dat ,设置为输出引脚。

1)注册 class_register(class)  将class注册到内核中。调用前,必须手动分配class内存;调用后,必须设置class的name等参数注册 class_create(owner,name)  创建class并将class注册到内核中。返回值为class结构体指针。注销 void class_unregister(struct class *cls)  注销class,与class_register()配对使用。注销 void class_destroy(struct class *cls)     注销class,与class_create()配对使用内核中定义了struct class结构体,顾名思义,一个struct class结构体类型变量对应一个类,内核同时提供了class_create(…)函数,可以用它来创建一个类,这个类存放于sysfs下面,一旦创建好了这个类,再调用device_create(…)函数来在/dev目录下创建相应的设备节点。这样,加载模块的时候,用户空间中的udev会自动响应device_create(…)函数,去/sysfs下寻找对应的类从而创建设备节点。2)void* ioremap(unsigned long phys_addr , unsigned long size , unsigned long flags)用mmap映射一个设备意味着使用户空间的一段地址关联到设备内存上,这使得只要程序在分配的地址范围内进行读取或写入,实际上就是对设备的访问。解除映射:void iounmap(void* addr)//取消ioremap所映射的IO地址
3)register_chrdev(unsigned int major, const char *name,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但其实这个函数是linux版本2.4之前的注册方式,它的原理是:
(1)确定一个主设备号,如果major=0,则会自动分配设备号
(2)构造一个file_operations结构体, 然后放在chrdevs数组中
(3)注册:register_chrdev,cat /proc/devices查看内核中已经注册过的字符设备驱动(和块设备驱动),注意这里并不是驱动文件设备节点!
4) Linux使用file_operations结构访问驱动程序的函数,这个结构的每一个成员的名字都对应着一个调用5)   class_device_create() 调用class_create为该设备创建一个class,再为每个设备调用 class_device_create创建对应的设备。
大致用法如下:struct class *my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my_device_driver”);
class_device_create(myclass, NULL, MKDEV(major_num, 0), NULL, “my_device”);
这样的module被加载时,udev daemon就会自动在/dev下创建my_device设备文件。
总体代码框架

1)先要有file_operations先要有引脚初始化函数myled_init(void),在myled_init里面注册class并将class类注册到内核中,创建设备节点,初始化引脚已经将寄存器地址映射到虚拟内存中,最后调用module_init(myled_init)驱动的加载就靠它
2)创建这个file_operations结构体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myled_opr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led_open,
        .write = led_write,
        .release = led_release,
};  下面就围绕这个结构体写函数led_write() led_open() led_release()
3)最后要注销设备.... ....
不是很详细,因为详细写起来太多了,附实测代码,参考下
LED驱动代码: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uaccess.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asm/io.h>
#include <linux/of.h>
#include <linux/of_device.h>
#include <linux/of_platform.h>
static int major;
static struct class *led_clas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io_con = NUL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io_dat = NULL;
static int led_open (struct inode *node, struct file *filp)
{
    /* PB7 - 0x01C20824 */
   if (gpio_con) {
        printk("ioremap  0x%x\n", gpio_con);
        }
        else {
    return -EINVAL;
        }
    return 0;
}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 (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size, loff_t *off)
{
     unsigned char val;
     copy_from_user(&val, buf, 1);

        if (val)
        {
     *gpio_dat |= (1<<7);
        }
        else
        {
     *gpio_dat &= ~(1<<7);
        }

        return 1;
}

static int led_release (struct inode *node, struct file *filp)
{
    printk("iounmap(0x%x)\n", gpio_con);
    iounmap(gpio_co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myled_opr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led_open,
    .write = led_write,
    .release = led_release,
};
static int myled_init(void)
{
   major = register_chrdev(0, "myled", &myled_oprs);
   led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myled");
   device_create(led_class, NULL, MKDEV(major, 0), NULL, "ledzzzzzzzz");
   gpio_con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oremap(0x01C20824, 1);   //0x01C20824
   gpio_dat = gpio_con + 4;     //0x01C20834
   *gpio_con &= ~(7<<28);
   *gpio_con |=  (1<<28);
   *gpio_dat &= ~(1<<7);
   return 0;
}

APP代码: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 ledtest on
*   * ledtest off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unsigned char val = 1;
   fd = open("/dev/ledzzzzzzzz", O_RDWR);
        if (fd < 0)
        {
    printf("can't open!\n");
        }
        if (argc != 2)
        {
   printf("Usage :\n");
   printf("%s <on|off>\n", argv[0]);
   return 0;
        }

        if (strcmp(argv[1], "on") == 0)
        {
   val  = 1;
        }
        else
        {
  val = 0;
        }
  write(fd, &val, 1);
  return 0;
}

Makefile代码:
KERN_DIR = /root/work/sinlinx/a33/lichee/linux-3.4
all:
        make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arm-none-linux-gnueabi-gcc  ledtest.c -o ledtest
clean:
        make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clean
        rm -rf modules.order
obj-m        += led_drv.o

网友A:
不错的啊! 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