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ONU、机顶盒、路由器常见问题正确处理方法

楼主(2019-03-15):
分享ONU、机顶盒、路由器常见问题正确处理方法

终端(ONU)

1 用户使用无线连接的终端上网反应慢、掉线

原因:客户端无线WIFI型号使用环境复杂造成无线信号串扰掉线故障

解决办法:
1)进路由器内部页面更改无线信道,避开默认的1、6、11信道;

2)也可使用WIFI分析仪寻找一个比较空闲的信道使用

2 用户反应100M宽带速度不达标(用360测试只有50M左右,天天上网助手测也只有50M左右,去掉路由器,电脑单机拨号也一样,光衰正常,查账号状态正常100M)

原因:硬件线路一切正常,则账号问题

解决办法:
通知相关支撑,表示账号一切正常,叫用户去营业厅办理宽带改号业务,用新账号就正常了

3 入户线下不能接交换机和路由

原因:因光猫放在弱电井里,开发商的入户线质量问题

解决办法:
从光猫牵根网线,通过交换机分线

4 当用户纤没有贴标签,需要快速找到该户光纤

解决办法:

可采用FTTH绕圈快速找纤法

在用户端接入PON光功率计(调到1490nm),或带光功率检测的ONU,让同事或用户观察光功率的变化,自己去分光器处依次将用户光纤绕一小圈,通过电话联络找到绕圈引起值变动的目标光纤,可以不用断其他用户的网络

5 用户光猫语音接口指示灯有时会反复闪烁跳动无法正常固定,此时用户固话出现障碍现象

原因:供电负荷过大,导致光猫供电不足引起

解决办法:
换个插家用电器少的插座

老司机提示:在查修过程中不能只考虑光衰、线路、光网终端这3方面,还应该考虑细小的东西,如:电源

6 注册超时,管理系统未显示光猫上线

原因:工作人员疏忽失误,未扭紧跳纤螺丝

解决办法:

爬上一级箱找到跳纤扭紧

7 线路不通,光衰值大

原因:皮线光缆比较脆弱比不了其他网线、有线的耐拉力

解决办法:

尽量使皮线光缆单独走一根管,尽量不要和其他线路同走一条管,不要使皮线光缆打结和打扭。

8 LOS灯亮红灯

原因:光路不通、终端光猫问题、皮线光缆问题、接头问题、分光器单个口问题、主光纤问题、OLT问题

解决办法:

先用光功率测试一下光损耗值多大,如光损耗大或无光请检查接头和分线箱接头是否干净,尾纤是否跳错,以上无误请先测一下主光纤有没有光,如有请更换分光器口试一下。如在规定范围内请用别的终端光猫试一下

9 PON灯不亮

原因:终端光猫上联POS口与工单所配置POS口不符、单一工单数据的丢失、终端Password输入问题、修改Password之前先接通的尾纤。

解决办法:

如果是新开小区首先请从新设置Password,如果不行请与督导联系给看一下所安装工单的Password数据是否正常,在那个POS口下

10 PON灯只能激活一次

原因:终端光猫问题、单一工单数据问题、OLT数据故障。

解决办法:
与督导联系查看OLT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和督导说一下更换终端让督导修改一下数据,如果还不行请通知营业拆机从新录一份工单

11 PON灯长亮连接宽带提示691用户名密码错误

原因:Password输入错误、用户名密码输入错误、密码错误、端口绑定问题、用户电脑问题。

解决办法:
首先从新输入用户名密码试一下如不行,检查password输入有没有问题检查无误后,联系综合员验证用户名密码查看拨号信息、解绑。

12 PON灯长亮连接宽带提示678远程计算机无响应

原因:网线连接LAN口错误、终端光猫问题、用户电脑问题、上层骨干网络问题。

解决办法:
目前的4口终端只有LAN1口能用,确认无误后用自带笔记本测试连接正常,证明用户电脑有问题。如果不行请与督导联系查看设备有无问题,如果没问题请和督导说一下更换终端请他修改一下数据。

13 光猫注册30%以下提示注册OLT不成功

原因:机房、板卡

解决办法:
机房光纤端口重启,不行就板卡复位(板卡复位后该pon口下全部用户会掉线请慎用)

14 光猫注册50%以下提示连接平台超时

原因:光猫数据配置问题

解决办法:更换光猫

15 光猫注册80%以后提示注册ITMS平台成功,业务下发失败

原因:光猫无问题

解决办法:与机房联系,光猫有绑定解绑;没绑就复位

16 测速达不到200M

原因:网线、电脑显卡、路由器

解决办法:
检查网线是否为8芯;电脑显卡是否是千兆网卡;路由器是否是千兆路由器

17 用户无电脑,空手上门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光猫注册

解决办法:

1)利用用户无线路由器进行注册,手机连接用户家无线路由器,新式路由器(登录地址为网址都支持夸网段访问)直接修改路由器wan外网设置为动态获取,路由器ip段自动为其他网段如192.168.1.1,直接访问192.168.1.1就能打开光猫网页。老式路由器(登录地址为ip)进入路由器将lan网关设置为192.168.1.2(与光猫同网段),将光猫lan1口网线插入路由器lan口。然后直接访问192.168.1.1进行注册,成功后将路由器lan1口还原到路由器wan口。

2)电信4k机顶盒很多是安卓系统的,网络设置中开启无线热点,然后机顶盒网线插入光猫网口1,手机连接机顶盒热点网线网络后,输入光猫注册地址即可注册。

3)利用用户家网路电视进行光猫注册,将光猫宽带网线插入电视网口,打开电视浏览器输入光猫地址即可注册。

机顶盒

1 普通高清机顶盒故障

加载到30%以下为网线问题,50%为光猫业务问题,85%为接入账号问题,能到100%报错为业务账号问题。

2 安卓内核4k机顶盒

50%以下网线,接入账号,光猫数据均有可能问题,50%以后为业务账号问题。

3 4K高清机顶盒

7%,局域网连接故障,检测网线是否接好,检查设置里“有线连接”是否勾选。

52%,互联网连接故障,检测所连接的网络是否可以正常访问Internet。

83%,平台认证故障,检测所连接的网络是否可以正常访问Internet。

身份验证出现问题,检查WIFI密码是否输入正确,注意区分字母大小写

4 机顶盒卡屏,花屏:直播,点播,回看均卡屏花屏,有声音无图像

解决办法:

1)查光衰 2)查账号配置 3)查itv总流量超负荷

路由器

1 100M不达标

原因:主纤与尾纤、网线、光猫、路由器

解决办法:检查光纤线,测光衰值

2 200M不达标

原因:主纤与尾纤、网线、光猫、路由器

解决办法:
检查光纤线,测光衰值是否达标(—26db);
网线是否是超5类线;光猫是否为千兆猫;
路由器是否是千兆路由器(华为路由A1 WS832、华为荣耀Pro、华硕AC66U、腾达AC9、中兴E8820)

3 WIFI信号不稳定、网速慢、易掉线

解决办法:重启用户路由器,仍然不好的进行单机测试

4 WIFI信号小于—60dbm

原因:路由器

解决办法:WIFI信号分析仪检查,达不到—60dbm,更换为推荐路由器

5 WIFI信号差

原因:WIFI同频干扰

解决办法:使用WIFI分析仪检测用户信道是否受干扰,有干扰的连入路由器WiFi,浏览器输入网关IP地址,进入无线基本设置,信道下拉栏更改信道即可

常见故障

1 光猫激活不了

1)光猫实际上线的PON口与家客中录入的不一致。(更改房号或更改分光器关联的PON口)
2)鉴权码使用错误。
3)光猫原数据未删除。
4)光路质量差。

2 错误691

1)首先查看用户上网账号是否欠费;
2)密码是否正确,重新输入账号密码后,重新进行拨号测试;
3)用户电脑内的拨号软件是否出现错误,重新创建拨号连接;
4)账号在解绑系统中查询不到。
小建议:每次关机或不用宽带的时候在宽带连接上点右键,选断开,以便防止用户账号掉死。

3 错误676

1)系统自带的PPPOE拨号协议正在被使用:需断开正在连接的PPPOE链接或重新启动电脑。
2)客户端非正常下线:建议将光猫先关5分钟后再开,等系统自动释放用户帐号后即可正常登陆。
3)网卡物理地址错误:如果通过上述方法而故障仍然没有解决,那就要考虑网卡物理地址的原因了,一般为网卡物理地址被盗用所造成的,

4 错误678

1)首先查看光猫状态是否正常,PON灯”正常应该是常亮,“LOS灯”正常应该熄灭。
2)看本地连接状态(如出现红色叉号,为光猫故障、网线坏或网卡故障)。
可重新拔插光猫和电脑连接的网线,禁用启用下本地连接,或重启电脑测试。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