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收发为什么在开发板好使 换一个板就不行

楼主(2019-03-15):
发送一串十六进制数【5A A5 06 83 12 00 01 00 02】到串口   32接收并保存到数组  对数组中的数据进行处理时
只有第一次好使,之后就不好使了  复位之后   还是只能用一次

网友A:
可以的啊! ??

网友B:
从板子发给PC?还是双方都要通信?要弄清楚是从哪到哪出的问题

网友C:
用的迪文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