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位单片机用哪个RTOS

楼主(2019-03-15):
现在8位单片机跑RTOS的话,请问大家一般用哪个OS?  ucos, FreeRTOS, RT-thread, Ecos, 还是其他?
发现现在提供的很多是基于FreeRTOS的例子。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AN2783-FreeRTOS-Using-Percepio-Trace-on-ATmega4809-00002783A.pdf  )

网友A:
帮你留意啊!!!!

网友B:
其实8位机用C语言状态机更好用,去年Microchip的Master课程里有专门一节课C19L04 FRM5(编写便于调试与维护的嵌入式
软件策略)就是讲解如何用C语言实现高质量的状态机代码的,资料可以从这下载。https://bbs.21ic.com/icview-2524156-1-1.html
而且现在PIC/AVR很多官方Demo都是基于状态机来实现的,个人感觉非常实用。

这有个例子,8位单片机上云,功能包括WIFI驱动,串口调试,光亮度/温度数据采集,LED控制,WDT看门狗,谷歌云连接(MQTT)。
状态机轻松搞定,48K Flash的MCU才用了38K空间。
https://start.atmel.com/#example/Atmel%3AAVR_IoT_WG_Sensor_Node%3A1.1.1%3A%3AApplication%3AAVR_IoT_WG_Sensor_Node%3A

网友C:
8位机就搞个时间片算了,那点RAM能干嘛

网友D:
一个任务调度的timer就可以了,可以参考https://start.atmel.com/里的timeout driver.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和建议。 时间片加上状态机应该是个不错的方式,我试试看。那个Master课程的材料的确是个知识宝库, 需要慢慢花时间来学习

楼主:
搜了下RTX51, 竟然是Keil公司发布的。 有机会去学习下, 不过看介绍是只能用在51单片机上。 我们21IC就有下载 (http://dl.21ic.com/download/rtx51full-126850.html

网友E:
安装程序

教程

例程:用的新塘的N76E003

网友F:
8位裸奔就行了。

网友F:
套的太多跑不动

网友G:
8位机跑系统, 效率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