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国内有哪家公司生产pcie时钟芯片?

楼主(2019-03-15):
由于国产化要求,需要寻找pcie时钟芯片。多路输出的pcie时钟芯片。谢谢!

网友A:
这个的话,不清楚的啊!

网友B(2019-04-25):
我有已经在大通信公司批量的多路DSP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已经在大通信公司批量的多路DSPLL。

能够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C(2020-03-02):
同问,有啥国产的时钟芯片

网友D(2020-07-07):
我们公司最近计划开二颗PCIE BUFFER  和PCIE clock generator,对标silabs,哪位大哥知道那颗量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最近计划开二颗PCIE BUFFER  和PCIE clock generator,对标silabs,哪位大哥知道那颗量大不。  ...

buffer 已经国产的有了。我们已经用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buffer 已经国产的有了。我们已经用上了。

老哥,能告诉下厂家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同问,有啥国产的时钟芯片

我司 杭州瑞盟 时钟芯片 MS5351M

MS5351M 是一款 I2C 可配置、 3 通道输出的时钟发生器芯片,
可完全替代在成本敏感的应用中使用的晶体、晶体振荡器、锁相
环、输出缓冲器。得益于使用小数分频锁相环+高精度小数分频
器结构, MS5351M 可产生从 2.5kHz 至 200MHz 的任意时钟输
出。
主要特点
可 3 通道输出从 2.5kHz 至 200MHz 非整数相关时钟
I2C 用户自定义配置输出时钟
精确的频率综合
低输出抖动
可工作在低成本、固定频率的石英晶体下: 25MHz 或 27MHz
输出时钟支持静态的相位偏移
可编程控制输出时钟上升/下降时间
无毛刺的频率切换
相互独立的电源供电管脚
内部核心电路电源 VDD: 2.5V 或 3.3V
输出级电源 VDDO: 1.8V 或 2.5V 或 3.3V
内部高电源抑制比可省去外部滤波电容
输出延时可调
兼容 HCSL 和 PCIE Gen 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司 杭州瑞盟 时钟芯片 MS5351M

这个芯片和S家的配置信息完全兼容吗?我发现S家的用他们软件产生的配置信息,配置完毕后有些频率点不准(绝大多数是准的),特别是2.5K~8K之间。你们的是否存在类似问题?有对应配置软件工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和S家的配置信息完全兼容吗?我发现S家的用他们软件产生的配置信息,配置完毕后有些频率点不准( ...

配置信息完全兼容的,配置软件的话可以用S家的,频点的话,更多是和晶振有关系,不知道你这边的频点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C(2020-09-03):
引用 楼主:
buffer 已经国产的有了。我们已经用上了。

buffer你能说一下哪家的吗?

楼主:
Au5411
你换工作吗?我这边正招聘国产化的硬件工程师。

网友G(2022-11-08):
我们是南京极景微的代理商。可以提供100%国产的时钟buffer。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哦。谢谢!
qq/wechat: 31782195

网友H(2023-01-18):
极景微发布超小封装PCIe5.0时钟发生器
日前,极景微(UltraSilicon)宣布,推出两款支持PCIe 5.0接口标准的1输出及2输出时钟发生器,分别命名为US6D101和US6D102。
该芯片具有超小的封装,并且完全满足PCIe Gen 1/2/3/4/5标准的严格要求,配合极景微PCI Express(PCIe)4/8/10路时钟缓冲器,可以为客户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该芯片系列可以P2P硬件兼容多家国外竞品,如SI52112、SI52111; IDT 5V41285、5V41235;PI6C557-01、PI6C557-03、PI6LC48H02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