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一直停在0x20000004的位置

楼主(2019-03-15):
遇到**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这个问题,程序一直停在0x20000004的位置。

网友A:
核没有启动

楼主:
晶振正常,复位正常,电压正常。但是发现BOO0T引脚连接了VCC,断开BOOT0,让BOOT0悬空.问题排除

网友B: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但是我的BOOT0本来就是悬空的,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C:
查看手册里面推荐的是怎么接Boot那俩腿的。

网友D:
如果栈异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看一下手册上推荐的boot0的接法。

网友G:
确认下boot引脚问题

网友H:
启动引脚有问题吧

网友I: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