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供电 电池 低压保护 都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9-03-15):
(无正文)

楼主:
430要在 电池电压 到底额定值 后开始工作,同时 电池电压降到 额定电压以下 切断供电电源。 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方法。

网友A:
比较器和一个三极管控制电源,大于额定值三极管导通,电源回路闭合,小于额定值三极管截止,电源回路断开

网友B:
可以使用MOS管控制开与关,通过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C:
嗯,因为考虑低功耗,所以使用MOS管

网友D:
如果想控制精确,可以使用PWM脉宽控制进行

网友E:
响应速度快,功耗低,但基本设计思想和二楼没什么差别,呵呵

网友F:
低电压保护,可以通过内部寄存器实现。

网友G:
SVS好像可以实现。

网友B:
低电压保护?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低电压的时候会中断产生,保存参数吗?

楼主:
用比较器和三极管通断控制电源
低压下减少应用程序的运行次数的,及增大间隔时间的。

网友I:
用电压比较器,或者是不是能把电压采样过来啊

网友J:
电压比较器行不行?

可以通过电容实现暂时供电

网友K:
低压保护使用外部供电电源保存。
可以通过内部寄存器实现

网友L:
实时监测电池电压的,超过门限的就启动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M:
如果电压过低,内部程序以及外部的控制电路工作极不稳定,会造成控制错误

网友N:
防止电源电压发生波动对单片机运行造成影响

网友O:
当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变低后,会使执行程序发生混乱

网友P:
当检测到低压后,先中断

网友Q:
单片机有低电压监测功能

网友R:
电压过低了,单片机将无法工作

网友S:
得有低压检测的电路

网友T:
如果是做低压检测怎么能直接接地呢?

网友U:
可以配置为外部低压检测,产生中断

网友V:
单片机过压保护电路吧

网友R:
低压检测是可以通过下载软件配置的

网友M:
低电压复位就是检测电源电压的结果,就是“不让单片机工作”。

网友Q:
低电压复位功能这恐怕是单片机都没有的

网友N:
单片机本来就有工作电压限制,高于或低于限制电压,单片机都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P:
在中断中就可以禁止某些操作了,适当时,可以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O:
有些电路在低电压下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V:
具体的方案也没有涉及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U:
外部电压检测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T:
检测要用到相应的传感器

网友S:
外部挂载几个电阻就可以做到,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