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距

楼主(2019-03-1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啊!!!!

网友B:
楼主意思是如何测距?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楼主:
嗯,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求达人指教

网友C:
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网友D:
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网友E:
当然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了,笨!

网友F:
这个很简啊,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G:
倒车雷达吗?

网友H:
倒车系统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

网友I:
我严重怀疑用光电鼠标的原理也可以测距,不知有没有高手试过?

网友B:
测量的距离不同 被测物的特性不同 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测量手段

网友C:
激光测距我觉得单片机可能搞不定,光束太快了

网友J:
朋友做的基本都是超声波测距,可以坐小车什么的,不过我没做过

网友E:
测底下有没有东西还行,测距就别想了

网友F:
超声波测距,设计流程很简单,通常都是使用传感器发出脉冲波形,再接受反射回来的脉冲,然后算出从发射到接收所用的时间,再与脉冲速度相乘/2,便可以测出距离

网友K:
思路出来了,很简单。可以选用C51这款片子,功能够了,本身并不需要考虑功耗等问题。底层驱动很好写,设置一下端口定义,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H:
如果功能多一点,外围电路加个看门狗,数码管显示之类的,呵呵。

网友H:
激光测速是测试相位差的,使用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L:
这个单片机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F:
使用定时器读取间距就可以。

网友K:
测距很多简单,接受传输回来的信号就ok

网友M:
超声波测距,报警器声音用定时器

网友N:
超声波具有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传播距离较远等优点

网友O:
单片机测距离,分为超声波激光测距

网友P:
单片机超声波测距(距离+报警)

网友Q:
使用单片机,通过编写程序,和硬件电路达到测量物体实际具体的这个项目其实不难

网友R:
考虑激光测距仪里面使用的原理吧。

网友S:
你查阅“汽车防撞系统”看看

网友T:
超声波测距学习板,可应用于汽车倒车

网友U:
HC-SR04模块,最后再处理测量结果

网友V:
实际上测距用的超声波电路并不复杂。

网友W:
在测距时,先发射红 外光,然后通过接收管接收,判定两者的时间差就可以计算距离

网友T:
使用红外线进行测量

网友N:
基本上都是单片机的方案吧

网友S:
单片机实现激光测距的功能

网友O:
通过激光的发送与接收的时间差来算出距离的

网友R:
超声波还没有达到这么远距离的

网友P:
有个测距的程序,但是输出是数码管显示的,然后报警输出是蜂鸣器的

网友Q:
一个超声波探头,最远才能测4米

网友W:
市场上的测距仪,一般都是用激光脉冲的方式来测量的

网友V:
超声波,红外或者激光模块都可以测距

网友U:
测距用的超声波几乎没有专用的芯片,即使有那么一两种,局限性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