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

楼主(2019-03-15):
用msp430产生pwm输入强辉mg995舵机(舵机加的5v供电)舵机动拉动就坏了。
下次用用msp430产生pwm经过5v电平转换(hc245)输入舵机,转动好几次,感觉有震动,拆开一看扫齿了。。。。。

网友A:
没有读明白什么意思。不过扫齿的话,建议给舵机单独供电!

楼主:
是单独的供电,我是新手,用pwm驱动舵机,不知怎么回事老是损坏舵机。弄坏好几个了,有点怕怕啊

网友B:
看看PWM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另外转动角度是不是超出舵机的界限。

网友C:
是不是用来做航模啊?

网友D:
你这舵机问题也太大了吧,按理信号不对也仅是会抖动,怎么会扫齿呢?!

楼主:
是来做航模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在找问题,。。。。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控制信号有问题啊?  舵机对输入信号是不是有要求?楼主发出来看看

网友F:
不知道你的PWM占空比是多少?
1.5ms/20ms就不会出现过偏,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输出
最好不要用手去摆舵机

网友G:
你驱动什么了?

网友B:
这个舵机的拉动力也是有限度的。

网友A:
舵机只能拉动固定的拉力。
你的舵机来拉动什么?

网友B:
转动角度是不是超界了
舵机的拉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网友A:
楼主的舵机可能驱动太多负载了。
PWM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H:
拉动的力度太大了,舵机都有限度的。

网友I:
你可以使用金属舵机,拉力比较大一些。

网友C:
舵机控制的有问题吗?
你可以试试步进电机试试。

网友J:
舵机易扫齿,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重大缺点

网友K:
舵机保护器安装了吗?

网友L:
舵机受外力强行扫齿

网友M: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舵机呢?

网友N:
5v电平转换(hc245)是什么问题

网友O:
用msp430产生pwm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看看PWM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另外转动角度是不是超出舵机的界限。

这个就是齿轮的拉力太大造成的。

网友Q:
一般都是3.3V的电压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R:
mg995舵机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S:
pwm输入是什么程序实现的

网友O:
舵机动拉动就是拉力太大了呢。

网友J:
其他的舵机,力量大,而且质量好

网友N:
是塑料的齿轮吗?还是金属齿轮呢?

网友K:
有舵机齿轮卖,买点备品自己动手修修

网友M:
mg995舵机的拉力是多大的呢?

网友L:
是不是拉力太大了呢?

网友S:
损坏舵机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了。

网友R:
驱动舵机是什么电路实现的呢?

网友Q:
5v电平转换是不是烧坏了这个芯片了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看看PWM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另外转动角度是不是超出舵机的界限。

转动角度超出舵机的界限?这个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