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平滑后的 DC/DC 转换(稳定化)方式

楼主(2019-03-15):
平滑后的 DC/DC 转换(稳定化)方式

        线性稳压器,也称3引脚稳压器,广泛使用的能简单降低DC电压设备。基本上分成输入、输出、GND的3个引脚,并将输出电压事先调整成业界标准电压。之后也陆续开发出利用外置电阻输出可变型或内置ON/OFF功能(关断)等规格,根据功能变更引脚数量。

构造上完全利用线性反馈环路控制,误差放大器监视输出至反馈为止的电压,输入变动或输出负载变动时,调整输出电压保持稳定。不必开关,不会出现开关所引起的噪声和纹波。

线性稳压器的损耗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但使用时仍必须考虑损耗=热。如图所示,线性稳压器是指输入和输出间的电压差和流至输入的电流的积为损耗功率,而损耗功率会转换成热。在未加装散热板下,最多只能承受到2W左右。当然,损耗大代表着效率差。

考虑加装AC/DC转换器时,线性稳压器IC的输入,无法承受直接整流100VAC的140V电压,在采用开关方式的AC/DC转换中,替换DC/DC部分的无法使用的线性稳压器IC。虽然可以利用高耐压晶体管等,不直接连线性稳压器,但从140V的DC电压,降至例如12V的电压时,考虑到热处理,事实上并无其他选择。此外,也必须考虑如何设计电路,以及包含散热器在内时所需要的空间。

根據上述理由,利用線性穩壓器轉換DC/DC(降壓穩定化)時,一般會採用變壓器的方式。若能將使用變壓器的變壓(降壓)調整理最佳狀態,線性穩壓器的輸入、輸出落差不要太大的話,效率就不會變得那麼差,且能在允許的發熱範圍內使用。
此外,线性稳压器具备纹波抑制功能,也可以抑制平滑后的DC中残存的纹波。在不能有噪声的应用装置上,能加装线性稳压器解决噪声问题。

网友A: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