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6610LA仿真调试时不停切换F7和F10时会出现中断溢出

楼主(2019-03-15):
6610LA仿真调试时不停切换F7和F10时会出现中断溢出

网友A:
全速运行呢?

网友B: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莫名仿真出现跑飞

网友C:
都有什么现象呢?

楼主:
经检测代码执行过程,发现会出现跳到中断子程序,此时决定没有出现中断,因为才执行中断完

楼主:
约10条子令

网友C:
每次都是这样,还是偶然啊

网友D:
每次,不知是仿真问题还是我本身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不建议这样操作

楼主:
为什么呢
有改进 的方法吗?

楼主:
程序一般哪方面有问题?

网友A:
因单步运行时会屏蔽掉中断

网友E:
反复进行"单步运行""全速运行"有可能会出错

楼主:
哦,明白了,那没有什么办法了吧

网友F:
我之前也刚好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后来再网上找了很久才找到解决方法。。。。。早点来这里就好

网友G:
调试时很多时候是没办法模拟全速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