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电源芯片数据手册问题

楼主(2019-03-15):
各位大神,最近在使用一款Ti的电源芯片LM2735XMF时发现一个问题,我第一批买的芯片,其工作的开关频率在1.15MHz~1.2MHz范围内,这批的芯片带载能力与datasheet上给的2.1A的开关电流不相符(实际上我用了1A左右,测试发现第一批的料带载300mA以内没问题,超过300mA就不正常了,表现为SW脚波形不对,芯片严重发热)。后来又买了第二批同样型号的芯片(与第一批不是同一个供应商)第二批芯片焊接上以后,其工作的开关频率在1.56MHz与1.62MHz之间,第二批芯片的带载能力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工作。我的测试环境完全一样,用的电路板都是同一块,仅仅是更换这个LM2735这颗芯片,两批芯片分别测试了10片,现象完全一致,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是个别芯片问题。
我的问题:
1.这个芯片的datasheet是否前后矛盾,前面说在-40℃~125℃范围内工作频率范围在1.2MHZ~2MHZ(如图片1),后面的图表却显示在-40℃~125℃内工作频率在1.55MHZ~1.65MHZ范围内(如图片2),我认为这是前后矛盾的,还是我对datasheet理解的有问题?
2.为什么第一批的芯片带载能力这么差,两批次的芯片型号完全一样,就连芯片上面的丝印都相同(SLEB),第二批芯片就与手册给的2.1A的开关电流相符合。
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另外附上LM2735的datasheet。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A:
通常我个人都是认为:芯片的频率工作范围为:1.2M~2M;不同芯片,不同批次,在允许的温度工作范围,芯片的工作频率一定在落在这个范围内;图所示的是频率变化曲线,仅用作表示频率随温度变化的趋势。

网友B:
供应商的问题,找其更换。
供应商一定要找正规代理。

网友B:
带载能力不是只看给出的电流,输出电压乘上输出电流不能大于给出的功率。

网友C:
从手册看起来,第一批的不是你要的芯片:频率不对,应该是1.6MHz附近;电流不对,应该不小于2.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能力不是只看给出的电流,输出电压乘上输出电流不能大于给出的功率。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测试条件完全是相同的,同一块电路板、同样的供电电压(4.2V锂电)、同样的输出电压(5V)、同样的负载,唯有这个LM2735是不同的批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手册看起来,第一批的不是你要的芯片:频率不对,应该是1.6MHz附近;电流不对,应该不小于2.1A ...

多谢回复,目前用第二批次的芯片焊接了40片PCB,经测试均工作正常,第一批退货的事我也不用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手册看起来,第一批的不是你要的芯片:频率不对,应该是1.6MHz附近;电流不对,应该不小于2.1A ...

多谢指教。

网友D:
楼主附图的几点要特别注意关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附图的几点要特别注意关注的

什么意思?

网友E:
你得确保你拿到的都是正品。怀疑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得确保你拿到的都是正品。怀疑芯片的问题。

这个从我这讲没法保证,我是找中发的代理买的,代理到是跟我说是正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从我这讲没法保证,我是找中发的代理买的,代理到是跟我说是正品。 ...

你可以从贸泽电子,digkey这些正规平台,或者TI官网分别买几片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从贸泽电子,digkey这些正规平台,或者TI官网分别买几片测试下。

好的,多谢。

网友F:
第一批芯片应该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批芯片应该是有问题的。

多谢,您说即使是假的,为什么连芯片上面的丝印也敢做成一样的,就不怕Ti告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