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载hex文件到单片机

楼主(2019-03-15):
想问一下哪位大神有没有做过自己写上位机将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给点思路也行。跪求各位大神了,毕设题目,到现在一脸懵逼,如果觉得可以做的话小弟愿意有偿感谢。

网友A:
不懂,帮顶住啊!!!!!

网友B:
什么单片机,如果支持IAP的话就可以自己写上位机软件读写HEX文件烧录

网友C:
首先你得会HEX文件的定义
其次你要会通讯---一般是串口(建议不用中断)
然后你再学会在RAM中写数据到程序空间
最后就是
   通讯 -> 接收数据 -> 写入芯片Flash -> 校验 -> 反馈 -->。。。

一直重复上面的工作,直到下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