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美容笔芯片EN8F677E

楼主(2019-03-15):
全静态CMOS 设计
8 位数据总线
片上FLASH ROM 大小: 2.0 K
内部RAM 大小: 256 字节
内部EEPROM 大小: 256 字节
37 单字节指令
14-位指令宽度
8 级堆栈
工作电压: 2.5 V ~ 5.5 V (PEDH 关)
4.5 V ~ 5.5 V (PEDH 开)
工作频率: DC ~ 20 MHz
间接和直接寻址模式
上电复位
电源边沿检测复位
掉电睡眠模式SLEEP
捕捉/比较/PWM 模块
SSP 模块
USART 模块
14 中断源:
-外部INT 引脚
-TMR0 , TMR1 , TMR2 定时器中断
-A/D 转换中断
-PA/PB 中断
-CCP1 中断
-SSP 中断
-USART 中断
-2 比较器中断
-EEPROM 写完成中断
  比较器模块
  A/D 转换模块:
  13 通道10 位AD 模块
  TMR0: 8-bit 定时器/计数器
  TMR1: 16-bit 定时器/计数器
  TMR2: 8-bit 定时器
  通过配置OPTION 可选择6 种类型的时钟:
EC-外部时钟直接接入驱动
IRC-内部8MHz/4MHz/1Mhz RC 震荡
ERC-低成本RC 震荡
LFXT-低频率晶振震荡
XTAL-标准频率晶振震荡
HFXT-高频率晶振震荡
  基于看门狗定时器的片上RC 时钟
  带独立方向控制的15/18 I/O

网友A:
可以的啊! 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