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压调节器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9-03-15):
对电子电压调节器的检测,主要是判断其是内搭铁还是外搭铁方式,以及其好坏的鉴别。
  一、检测前的准备工作
  (1)准备一只5~30V、3~5A左右的可调稳压直流电源;也可按图5-22所示的电路安装一只这类可调电源,以后使用起来则更加方便。

  (2)准备一只12V/10W (用于对14V电子电压调节器的检测)或24V/10W (用于对28V电子电压调节器的检测)。
  (3)搞清电子电压调节器上各接线端。国产常见电子电压调节器大多为3个接线端。即:或D+、E+端;F端;或D_、 E-端。其中,或D+、E+—般与蓄电池的正极相连;F与发电机磁场线圈相连;或1、E_接地(搭铁)。
  对于超过三只引脚调节器的识别,可先找出上述这三只主要引脚,然后再通过观察其与其他电器的连接来确定。一般来说:
  1)L端一般与充电指示灯相连;
  2)B或S—般为取样电压输入端。
  二、调节器搭铁方式的判断
  (一)划火判断法
  (1)判断方法。将调节器磁场接线柱上的导线拆下,然后用导线划火。若有火,即为外搭铁方式;若无火,则为内搭铁方式。
  (2)判断基理。常见的内搭铁式交流发电机电路如图5-20所示。当闭合点火开关时(此时发动机不运转),其励磁电流是由调节器磁场接线柱F到交流发电机磁场接线柱,然后经磁场线圈绕组搭铁。因此,将调节器磁场接线柱F上的导线拆下后划火,其导线头上没有电。
  常见的外搭铁式交流发电机电路接线图如图5-21所示。当闭合点火开关时(此时发动机不运转),其励磁电流经由点火开关SA1、熔断器FU、交流发电机磁场线圈绕组和电子电压调节 器磁场接线柱F端后经调节器搭铁。因此,把调节器磁场接线柱F端上的导线拆下后,导线头是有电的,所以划火时会产生火花。
  (二)灯泡亮、灭法
  如图5-23中所示,将上述的小灯泡接在电子电压调节器的(或D+、E+)端与F端,在?(或D_、E_)端与地间接一只SA开关,并将5~30V直流稳压电源调整至所测调节器的额定值(12V或24V);然后接通SA开关。此时,若灯泡H1可以点亮,则为外搭铁式;若不亮,则再将H1灯泡改接到F与 (或D_、E_)两端。如灯泡可点亮,则为内搭铁方式;如也不 亮,则说明该电子调节器内部电路不通,已经损坏。

  进行上述判断时,应根据不同电压的调节器选用不同的电压和不同的灯泡。
  三、调节器好坏的鉴别
  电子电压调节器故障多为其内部电路不通或短路失去控制作 用,致使发电机不发电或输出的电压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判断电子电压调节器的好坏,一般常采用下述两种方法:
  (一)调压法
  (1)以图5-23所示电路为例,该电路的连接方法是以外搭铁方式14V电子调节器,检测内搭铁方式的电子电压调节器, 则应将灯泡H1改接到F端与或D_、E__端。
  (2)调节直流稳压电源在5~14V间变化,H1指示灯应亮,且其亮度应随电压的高低而发生变化。当电压超过14~15V时,H1灯泡应熄灭,由此说明调节器是好的。
  (3)在进行上述判别时,如果H1灯泡一直不亮,或当直流稳压电源的电压超过15V,甚至更高时,H1灯泡亮度不但不熄灭,其亮度反而大大增强。前者说明电子调节器内部电路有断路处,这样的调压器装到发电机上,会造成不发电,且充电指示灯常亮故障;后者则说明电子调节器已失去控制。这样的调节器装到发电机上,会造成发电机失控。两者均不能使用。
  28V的电子电压调节器的鉴别方法与上相同,但H1应换用 24V/10W的灯泡,直流稳压电源也应相应升高。
  (二)测阻法
  测阻方法对于内、外搭铁的14V或28V的电子电压调节器均适用。
  测阻法的实质就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挡分别去测量电子电压调节器各端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然后与正常值进行对照,以此来判断电子凋节器好坏的一种方法。表5-9~表5-36为常见电子电压调节器正常实测数据,供检测时借鉴参考。

网友A: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