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中的EMMC FLASH和EEPROM功能不重复吗?

楼主(2019-03-15):
最近看一款移动设备的电路,请教一下同时使用的64kbit的eeprom和16G的EMMC flash是为什么啊。只用一个EMMC FLASH不可以吗?

网友A:
eeprom 用来存一下数据

网友B:
可靠性、烧写次数、成本都不一样。Flash能烧写万次就是质量很好了,会贵得离谱,不少便宜点的Flash只能烧写百次甚至几十次,而EE至少可以烧写百万次,也足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