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液晶屏笔段太多,引脚放不下怎么办?

楼主(2019-03-15):
        段码液晶屏连接方式一般常用的有三种:1、金属引脚  2、斑马条  3、FPC等;当然用得最多的还是金属引脚,这种连接方式,不管是安装上,还是在振动环境都要更稳定点。
        那边液晶屏和金属引脚是怎么对应的? 在正常下如果段码液晶屏的笔段在128个以下的,都会用4COM来做,这样每个引脚上就有4个笔段;比如:屏有100个笔段,那么应该有多少个引脚?100*4=25 那么这里就有 25个SEG脚,在加4个COM脚,一共就是29个引脚。
         而液晶屏引脚之间的距离一般常用的是:2.54mm  2.0mm  1.8mm  1.5mm  1.27mm等,如果玻璃长度只有40mm,29个脚,用2.54间距的,单边放不下,就放上下二边。如果只有玻璃长只有30mm,29个脚,那么上下二边都放不下怎么办,只能选1.8mm间距以下的来装脚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还是不够,那么只能选其他二种方式: 斑马条和FPC;希望能帮到大家,谢谢!

网友A:
不清楚的啊!

网友B:
还有第三种方式: COG (Chip on Glass ,简单来说,就是芯片直接放在液晶玻璃片上,直接驱动液晶材料进行光电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