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后,只是读取一次EEPROM的数据到内存,错误的概率有多大

楼主(2019-03-15):
请教论坛各位朋友,单片机上电后,只是读取一次EEPROM的数据到内存,错误的概率有多大?
读取EEPROM函数的操作时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看到过其它人读取EEPROM都是读很多次,然后比较读取的值是否相同,或者采用校验和方式。读取的数据进行求和,和EEPROM的专门一个字节存储的校验值进行比较,对了才会使用。)

网友A:
判断返回值,失败了再读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返回值,失败了再读一次

多次读,并且加校验肯定是更好的。但我想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读取失败。或者读取了错误值。其实失败了没关系,就怕读错了

楼主:
读取的是单片机芯片内置EEPROM,不是外置的

网友B:
看单片机靠不靠谱。

曾经用过某国产型号,厂家推荐的是在RAM里开辟缓冲区,连续读3次,完全一致才认为读取成功

PIC16F183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取的是单片机芯片内置EEPROM,不是外置的

内置的应该更没有问题,内部就是内存而已,一般直接读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应该更没有问题,内部就是内存而已,一般直接读都可以的

好的。我知道了,非常感谢您的热情解答!

网友C:
  正常情况应该是1次错误都没有。除非环境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D:
无论是MCU内带的EEPROM还是外挂的EEPROM或FLASH,我都用CRC16校验,出错时最多读3次。

网友E:
自己读自己都能错的单片机还能生产吗?

网友F:
做个循环校验不正确再读,读取正确退出循环,判断读取的次数决定退出时读取的数据是否有效。

网友G:
数据量小的话,存个备份做比较。

网友H: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要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场合下,可以采取三模冗余的方式吧。

网友I:
正常应是0!

网友:
加校验好一些

网友J:
读内存都能错,每条程序指令都会错。这软件都靠不住了,还整贞节牌坊?

网友K:
怕出错加校验啊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我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