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ESP32的蓝牙问题

楼主(2019-03-15):
最近在捣鼓ESP32,只是使用ESP32的AT指令。有几个问题,疑惑不解,求助各位。
1. ESP32是否支持WIFI蓝牙同时使用,或换个说法,WIFI链接服务器的同时,蓝牙可以连接手机吗?

2. 如图这几句话所指的文件下载到什么地址呢,目前使用点固件时安信可点ESP-32S AT固件。
使用官网下载的固件无法正常使用AT指令

3.  为什么照着 "ESP32 AT指令集与使⽤示例'烧录文件AT指令却无法正常。

图1为AT烧录说明文档,按照说明烧录点确定没有下错,下了很多次了

图2为烧录复位的现象,AT指令无法使用

楼主:
结贴,因为官方的AT固件和安信可的固件有些不同。安信可的调试信息和AT指令都是在UART0输出。而官方的AT固件为调试信息由UART0输出,AT指令由UART1(GPIO16,GPIO17)输出。

网友A:
能烧写第三方固件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烧写第三方固件库吗?

烧录安信可的可以,安信可的AT固件只有一个文件,官方的文件很多个,但是是根据上面所说的烧录的。但是无法正常

楼主:
自顶,没人玩ESP32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固件库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B:
8266wifi模组好玩,无线wifi热点,恶作剧

网友B:
ESP32 主要是传输速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固件库版本的问题吧

目前使用的是安信可的 ESP-32S AT 固件。按照AT文档上描述的方法下载最新固件AT指令无法使用

网友C:
这个比8266牛X多了。

网友C:
8266只适合做简单的控制数据传输。
曾32可以支持视频流和音频流传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安信可的可以,安信可的AT固件只有一个文件,官方的文件很多个,但是是根据上面所说的烧录的。但是无 ...

第三方可以吗?比如机智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可以吗?比如机智云的?

这个没试。

网友D:
请问大佬,我用AT指令调试ESP32蓝牙功能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加强蓝牙信号?
我按照给的参考应用一步步做的,ESP32是Server,手机上用蓝牙调试助手搜索的。
结果我一开始广播设置里面就能看到我的设备 但是调试助手有时候搜不到,有时候搜到了查询服务查不出来 或者查询到了无法往特征值里写值
这怎么破 总不能这么不稳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我用AT指令调试ESP32蓝牙功能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加强蓝牙信号?
我按照给的参考应用一步步做的 ...

不好意思呢,我也是刚玩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吧,我现在使用两个ESP32连接,可以相互传输数据,距离还没有测试。你用的是什么蓝牙助手?我用的蓝牙助手都是没有服务功能的,可以发一份给我或者告诉我下载地址?我也试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呢,我也是刚玩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吧,我现在使用两个ESP32连接,可以相互 ...

我是ESP32和手机连,华为应用市场蓝牙调试助手第一个。
现在是很不稳定,经常要重新刷新才能连上,开透传模式也是经常报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ESP32和手机连,华为应用市场蓝牙调试助手第一个。
现在是很不稳定,经常要重新刷新才能连上,开透传 ...

我试了下,华为的蓝牙调试助手不是很好用。我又在小米的应用市场下了个。小米的好用一些。
还有就是我的手机无法正常使用(可能安卓版本太高了,目前9.0版本),使用旧手机才可以正常搜索到并收发数据。

网友E:
不太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F:
好高深的问题啊

网友G:
没有用过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高深的问题啊

谢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H:
有时候说明书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说明书不一定对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

请看二楼

网友F: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谢谢

网友I(2019-05-02):
楼主,ESP32蓝牙WIFI能同时用吗,分别对应哪些输入输出口?然后透传能同时用吗?官方给的数据手册没有给出这种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ESP32蓝牙WIFI能同时用吗,分别对应哪些输入输出口?然后透传能同时用吗?官方给的数据手册没有给出 ...

透传模式无法同时使用,AT手册上写了。AT指令模式蓝牙WIFI分时收发可以,但是会有冲突的问题。目前我使用的是模式切换,使用蓝牙不能使用WIFI,使用WIFI不能使用蓝牙。

网友J(2019-09-09):
引用 网友D:
我是ESP32和手机连,华为应用市场蓝牙调试助手第一个。
现在是很不稳定,经常要重新刷新才能连上,开透传 ...

能请教你个问题吗?最近也在使用AT指令配置ESP32的蓝牙模块,蓝牙作为server端时广播数据后,能被别的蓝牙发现并且配短成功,但是连不上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