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m335x网卡ksz9031移植

楼主(2019-03-15):
手头上的任务是将eboot中添加ping外部网的功能,所以就直接从uboot上把ping命令那部分拿过来调试,am335x内部自带mac,ksz9031是phy,目前主板可以设置ksz9031,也就是说mdio是没问题的,然后用的是通用的cpsw网卡驱动,用的cpdma传输,目前死活ping不通,10/100/1000速度下都试过,自动协商也没问题,感觉卡在cpdma那边,没有输出传出去的感觉,想不用dma直接输出数据,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各位大佬给点意见。

网友A:
没用过ksz9031
帮顶

楼主:
找到问题了,eboot中用的是虚拟地址,uboot中用的是物理地址,移植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注意,am335x网络的传输过程是经过内部专用的DMA,即CPDMA,并且用的是描述符dma传输模式,dma传输必须要是物理地址,所以往描述符地址指针寄存器中写的地址必须是实际地址。现在能够ping通了

网友B:
想处理手头的这块板子  有人收吗

楼主(点评):
什么板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多少钱转手啊,我有意向,配套电源数据线都全的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电源线就是一个USB线缆 在闲鱼上交易吧 200?

网友C(2019-04-16):
没用过,观摩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处理手头的这块板子  有人收吗

网友D:
学习了解下,以前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