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修正才能保证精度

楼主(2019-03-15):
采用STM8L151G6 的内部LSI作为RTC的时钟源,请教一下,如何修正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A:
多大精度

楼主:
我要达到12小时的偏差在1S以内

楼主:
目前只能选择内部低速时钟

楼主:
因为涉及到低功耗问题

网友B:
LSI我没用过,矫正可能仍会有误差

网友C:
可以试试程序矫正

网友D:
关注一下,RTC的LSI和外置38K一样,越来越快么

网友E:
内部的话 不太了解如何修正

网友F:
内部如何才能进行修正呢

网友G:
用外部晶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