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选用

楼主(2019-03-15):
谁用过F249啊,请问复位电路中的电容选用多大的啊,能否贴一张复位电路图,万分谢谢!!!

网友A:
CD4060芯片作为看门狗,RET/NMI接MCU的RET/NMI端口,通过C13和R25组成的振荡电路输出基准频率,公式为Tb=2.2*C13*R25,Q4至Q14为分频端口,Q4的时钟频率=2^4Tb,Q5的时钟频率=2^5Tb.....以此类推Q14的时钟频率=2^14Tb;这款电路我们在MSP430F149上使用成功;F249应该大同小异;针对CD4060我在推广一下,CD4060实质上为一款计数芯片,也可以把它当成分频器(稍微补充一下,时间其实和频率是倒数关系),作为分频器,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基准时钟,从而通过Q4-Q14端口中的三个端口分别表示时,分,秒设计一款电子时钟,通过晶振,译码器,数码管即可,这个电路我们曾经搭过,很简单,呵呵.也可以把CD4060当作脉冲发生器,只要你理解了,电路可以千变万化

网友B:
简单是从vcc上拉一个10k的电阻直接接reset引脚,再在reset脚上接个0.1uf电容到地

网友C:
104电容和电解电容组成复位电路吗?

网友D:
104电容就可以。

网友E:
这个参考开发板就可以实现。

网友F:
104的电容。

网友C:
可以用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G:
复位电容的一般都是104的,,电阻的10K,,

网友H:
楼上几位的复位电路设计很不错的

网友B:
复位电容的一般104就可以

电解电容就可以。

网友I:
你也可以选择专用的复位电路试试。

网友J:
复位电路电容一般在10uF左右

网友K:
单片机通常都是用10UF电解电容与10K电阻串联

网友L:
电解电容是滤低频用的

网友M:
C与R2取值一般为(10UF,10K).

网友N:
在上电时复位电路给电路清一下零。

网友O:
C取22uF,R取1K

网友P:
只要能在电源上来的时候给单片机一个讯号就OK了

网友Q:
  Cl=10-30uF,R1=1kO

网友R:
电容选用10uF的电容

网友S:
复位电路中的10UF电容和10K电阻

网友Q:
电容C1和电阻R1对电源十5V来说构成微分电路

网友J:
电容选择铝电解电容的

网友P:
出现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

网友K:
至于电容电阻的规格,电解电容的耐压按系列标准常用的有10V、16V、25V、35V

网友O:
电容的选取其实是有个范围的

网友L:
联10K的电阻是个限流电阻而已。

网友N:
用个几十到几百欧就可以了!

网友M:
复位就是RES端有5个以上的机器周期(不同的单片机不同)维持高电平

网友S:
单片机电源供电也不会超过5v,所以最好取个大于5v耐压制的电容

网友R:
般使用铝电解电容,6.3V、10V、16V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