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设计 最难的地方在哪?

楼主(2019-03-15):
DSP设计 最难的地方在哪?

网友A:
是画电路板还是编程序呢?

网友B:
编程吧,对RTOS的把握比较难,这和之前的单片机裸奔程序比较起来更难理解。

网友C:
DSP乱七八糟的外设真够喝一壶的,比如DMA,就没有很好的详尽的例子,没有老师,没有好文档,需要摸索大量时间。

网友D:
嗯,我觉得按理说,一个外设只要按照手册正确使用就可以了,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网友E:
每前进一步都要花费太多时间——这是妨碍工期的最主要原因

网友A:
对,这也是阻碍DSP推广应用的最大障碍。

网友F:
开始设计的时候首先应该,根据项目要求做好规划,写好方案之后其他的就一步一步的来呗。

网友G:
是啊,算法这块是比较难,算法学得好,钱途无量啊。

网友H:
DSP玩的是算法

网友I:
当然是算法,理论基础

网友B:
最难的地方是面对应用去实现功能

网友J:
算法学好了,月薪起码20K起步。我公司就有一位,估计还不只这个数。可惜我做的是硬件!

网友J:
RTOS , 算法,外设   各个击破!  研发 市场  生产也是如些

网友A:
硬件感觉没什么出路啊,一直靠技术的话LZ估计会悲剧!~!~

楼主:
我觉得还是画图难一些 其次是实现

网友B:
最难当然是算法了,你要是把它当个单片机或类似ARM那样来使,也就没啥难不难的了。

网友I:
干啥都不简单,看你想学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A:
这个跟RTOS有什么关系?

网友K:
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

网友L:
选择片内RAM较大的DSP

网友M:
如何编写DSP外部的Flash?

网友N:
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电源电压

网友O:
DSP不难上手,看看片上接口部分的手册

网友P:
用dsp设计数字电源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网友Q:
各种不同的系统根据功能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R:
功能合适,价钱合适,采购渠道都要考虑到

网友S:
复位电路问题,时钟电路问题。

网友T:
对硬件设计的知识和认识是决定性的

网友S:
EMC问题,仿真调试问题。

网友K:
目前DSP发展的片内存储器RAM越来越大

网友R:
选好芯片后就要涉及使芯片正常工作的电源问题

网友L:
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Q:
根据你的功能要求选择合适的DSP芯片

网友N:
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要加缓冲

网友P:
设计dsp系统应考虑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O:
买个开发板试着跑跑程序,板子都带有例程及原理图

网友T:
设计最小系统板,系统按功能分板设计调试,注意分板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M:
仿真器的JTAG口的信号也必须为3.3V,否则有可能损坏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