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继电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9-03-15):
想用32的单片机来控制14路继电器,继电器是12伏的,手机或者平板蓝牙发送信号,蓝牙接收模块到单片机控制,再经过ULN2803集成块驱动继电器,可以吗,单片机引脚哪些可以做为输出到集成块2803,蓝牙用什么型号的好,蓝牙串口接单片机的那个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单片机io就可以输出到集成块2803啊,蓝牙串口接到stm32的串口上

网友B:
大概不行,2803的输入电压如果不够的话,没有动作的;它的内部有分压;感觉,这个方案很玄乎,有可能失败;如果是5V肯定行;但3v3, 我不敢说

网友C:
STM32先经过595,595再驱动2803

网友D:
PA,PB,PC,PD,PF......它就是IO端口;只是这些端口可以复用,复用设置后,它可以是SPI,ADC,IIC,USART,等等

网友E:
通过三极管也可以,用uln2003也可以,总是要驱动的

网友F:
蓝牙是串口通信啊

网友G:
3.3V没问题的,单片机的IO口可以直接驱动2803。

网友H:
可以通过继电器组模块来实现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楼主的习惯吗?

网友I:
采用低电平驱动啊

网友I:
加三极管也可以的

网友J:
用mos管呀

网友K:
对蓝牙这块不太了解啊

网友L:
用专用的驱动器

网友M:
好像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