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逆变器的原理哪位大侠讲一下

楼主(2019-03-15):
逆变器的原理哪位大侠讲一下

楼主:
百度百科

网友A:
是啊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111.html?wtp=tt

网友B:
最简单的是把直流电通过2个开关管(饱和状态,不能采用放大状态)采用半桥方式加在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上,高压端得到交流220v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40f36d39580216fc700afd73.html很多啊

网友D:
输入接口部分:输入部分有3个信号,12V直流输入VIN、工作使能电压ENB及Panel电流控制信号DIM.VIN由Adapter提供,ENB电压由主板上的MCU提供,其值为0或3V,当ENB=0时,逆变器不工作,而ENB=3V时,逆变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而DIM电压由主板提供,其变化范围在0~5V之间,将不同的DIM值反馈给PWM控制器反馈端,逆变器向负载提供的电流也将不同,DIM值越小,逆变器输出的电流就越大。

  电压启动回路:ENB为高电平时,输出高压去点亮Panel的背光灯灯管。

  PWM控制器:有以下几个功能组成:内部参考电压、误差放大器、振荡器和PWM、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短路保护、输出晶体管。

  直流变换:由MOS开关管和储能电感组成电压变换电路,输入的脉冲经过推挽放大器放大后驱动MOS管做开关动作,使得直流电压对电感进行充放电,这样电感的另一端就能得到交流电压。

  LC振荡及输出回路:保证灯管启动需要的1600V电压,并在灯管启动以后将电压降至800V.

  输出电压反馈:当负载工作时,反馈采样电压,起到稳定I逆变器电压输出的作用。

楼主:
哦,我看看,把度娘忘了。。。。

网友E:
这个简单理解的话就是将直流电的通过该逆变设备的变成交流电的。

网友D:
逆变器的设计原理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F:
逆变器是一种DC to AC的变压器,它其实与转化器是一种电压逆变的过程。
转换器是将电网的交流电压转变为稳定的12V直流输出,而逆变器是将Adapter输出的12V直流电压转变为高频的高压交流电;两个部分同样都采用了用得比较多的脉宽调制(PWM)技术。其核心部分都是一个PWM集成控制器,Adapter用的是UC3842,逆变器则采用TL5001芯片。TL5001的工作电压范围3.6~40V,其内部设有一个误差放大器,一个调节器、振荡器、有死区控制的PWM发生器、低压保护回路及短路保护回路等。

网友G:
关于逆变器的设计的还是多参考那些经典的文献的。

网友H:
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然后用电子元件对直流电进行开关.变为交流电.
工作过程一般分为整流电路、平波电路、控制电路、逆变电路四大过程。
1. 整流电路
整流电路的功能是把交流电源转换成直流电源。整流电路一般都是单独的一块整流模块.
2. 平波电路
平波电路在整流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中含有电源6倍频率脉动电压,此外逆变器产生的脉动电流也使直流电压变动,为了抑制电压波动采用电感和电容吸收脉动电压(电流),一般通用变频器电源的直流部分对主电路而言有余量,故省去电感而采用简单电容滤波平波电路。
3. 控制电路
现在变频调速器基本系用16位、32位单片机或DSP为控制核心,从而实现全数字化控制。
变频器是输出电压和频率可调的调速装置。提供控制信号的回路称为主控制电路,控制电路由以下电路构成:频率、电压的“运算电路”,主电路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电动机的“速度检测电路”。运算电路的控制信号送至“驱动电路”以及逆变器和电动机的“保护电路
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拒控制、PID或其它方式
4 逆变电路
逆变电路同整流电路相反,逆变电路是将直流电压变换为所要频率的交流电压,以所确定的时间使上桥、下桥的功率开关器件导通和关断。从而可以在输出端U、V、W三相上得到相位互差120°电角度的三相交流电压。

网友I:
多谢了哈,结贴了先

网友J:
不知道有没有先关的资料

网友J:
TI 官网有吗?或者一些入门视频

网友J:
感觉资料很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