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讲讲正弦波振荡的问题

楼主(2019-03-15):
求大佬讲讲有无正弦波振荡的判断,还有怎么算这个题的3,4问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左边是振荡电路。上端放大为-, 下端交流正反馈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振荡电路。上端放大为-, 下端交流正反馈为+

多谢大佬

网友B:
下面的都说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所有供电都是15V 吗?
若是,则最大输出约12V 。

网友C:
不过,如果U01的pp是2V,则Uo不就是22V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