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SPI发送数据没有起始、结束位

楼主:
STM32F407的SPI模块发送数据时为什么没有起始位和结束位?
发送数据如下图所示:

发送数据为0X00FF

网友A(2019-03-15):
有8位数据就好了

楼主:
没有起始位和结束位,接收端接收到的数据不准确啊

网友B:
SPI 主从之间是靠时钟同步的,跟 UART 的机制不同

网友C:
不用纠结这个吧

网友D:
spi是不是没有起始位啊

网友E:
spi是没有这些的啊

网友F:
当然是没有的啊

网友G:
楼主应该好好了解一下spi去

网友H:
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协议

网友I:
没有必要同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