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套件试用】基本性能试用和配置DDS波形发生器

楼主:
      收到申请的套装主要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HC89S003P开发板、HC89S001P芯片、排线(开始发错了,后来补发了正确的)、下载器如图1.1所示。
      刚开始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用下载器连接开发板并与电脑连接后,开发板上毫无反应,如图1.2所示,如下图所示,我突然想起没有安装驱动,于是赶紧装了CH340G的驱动。但是,之后用ISP v1.0的软件下载程序后,开发板和下载器的指示只是亮了一下,就熄灭了。看了这个链接才明白:https://bbs.21ic.com/icview-2637294-1-1.html,原来是VDD上电瞬间才有电压,之后我又下载了ISP v2.0的软件。之后,我用2.0的ISP下载软件下载实力程序,终于下载成功了,如图1.3是下载软件界面(需要勾选下载程序持续供电选项),图1.4是开发板下载程序成功后的图片(LED持续亮光)。
      接下来准备使用编译软件编写程序,看了论坛里很多人使用的是keil软件,于是我下载了keil5软件,发现找不到芯片型号,从论坛上了解才得知需要下载HC-LINK v3.0.7.0;后来用keil5后,无法编译程序,从论坛上了解才得知需要下载keil4,之后成功了,如图1.6所示。
      上面就是这次试用开发套件的准备程序了,然后开始测试HC89S003P的性能。
      其实,最想知道的是HC89S003P的运行速度,对于同类别、同价格的芯片,运行速度是芯片的硬条件,运行速度越高,性价比相对来说就越高。最开始收到HC89S003P开发板的时候,我最先就注意到了该开发板上没有焊晶振,马上把我吓了一跳,难道是焊工疏忽了,忘记焊晶振啦?后来在论坛上问了几位网友,才知道,主频默认是内部的RC谐振,打开数据手册一看,原来如此,如图1.7所示,其中,内部高频时钟为32MHZ,内部低频时钟为44KHZ。虽然内部高频可达32MHZ,但是CPU只能工作在20MHZ以下,因为这个条件的限制,所以当使用内部高频模式的时候,必须配置相关寄存器来分频,具体如图1.8所示。
      了解这些情况后,开始使用HC89S003P配置DDS(数字频率合合成器)芯片来制作波形发生器,之前在大学的一个学科竞赛中利用ADI公司的AD9833芯片制作了一个简易的低音**装置,如图1.9所示。该装置主要用来再次验证国外的一种想法——低频灭火,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低频声波与空气产生共振,从而隔开着火点附近空气中的氧气来达到灭火的目的。这次通过这个简陋的装置来试用HC89S003P开发板,因为之前用的是51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所以这次只要换成HC89S003P单片机,并且配置好相关的单片机就可以了。此外,HC89S003P配置DDS程序如图1.10、图1.11、图1.12所示,编译结果无误,其中,P0.0为同步端,P0.2为数据端,P0.3为时钟端,使用的DDS芯片为ADI的AD9833,如图1.13所示,用HC89S003P的程序来配置AD9833的寄存器主要更多地应用了HC89S003P的GPIO外设,达到本次试用的终极目的。

图1.2

图1.2

图 1.1

图 1.1

图 1.3

图 1.3

图 1.4

图 1.4

图 1.5

图 1.5

图 1.6

图 1.6

图 1.7

图 1.7

1.8

1.8

图 1.9

图 1.9

1.10

1.10

1.11

1.11

1.12

1.12

图1.13

图1.13

网友A(2019-03-16):
很好的啊! 不错的啊!

网友B:
低音灭火实验效果怎么样,有实验视频吗?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音灭火实验效果怎么样,有实验视频吗?围观一下!

功率太小,所以效果不太明显

网友C:
不是 配置DDS制作波形发生器 吗? 没看到这方面的过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配置DDS制作波形发生器 吗? 没看到这方面的过程呀

后面我补发了程序,请指教

网友C:
关键是过程呀。比如:千辛万苦、费尽心机,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拼尽最后一口气才搞掂的历程……

你这上来就是满血的无忌

网友D:
你好!你能使用此套件来烧录HC89S001P吗?我这边试了不行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E(2022-12-02):
DDS波形发生器可以使用DAC吗?

网友F:
步进的频率可以到多少?能够实现hz的频率吗

网友G:
这个小模块不错,自己diy吗?

网友H:
DDS最大支持多少的信号输出呢?

网友I:
楼主是自己做的开发板子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