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535 定时器中断配置

楼主(2019-03-15):
各位大神,我在使用tms320c5535芯片的定时器时,参考例程加入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我的cmd文件就报错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请问该怎么修改?
SECTIONS
{
    vectors (NOLOAD)  >  VECS  //.............................此句报错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cinit            >  DARAM0
        /* Arbitrary assignment of memory segments to .text section.   */
        /* Can be expanded or reduced observing limitations of SPRAA46 */
    .text             >> SARAM0|SARAM1|SARAM2|SARAM3|SARAM4
    .stack            >  DARAM0
    .sysstack         >  DARAM0
    .sysmem           >  DARAM4
    .data             >  DARAM4
    .cio              >  DARAM0
    .bss              >  DARAM5
    .const            >  DARAM0
    .switch           >  DARAM7
}

网友A:
大佬呢? 来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