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教大家,感性负载反向电动势如何限幅

楼主(2019-03-16):
(无正文)

网友A:
不懂啊! ,帮顶住啊!

网友B:
瞬变二极管,RC吸收网络。

网友C:
同意板凳。

网友D:
还有一种压敏电阻,可以双向限幅。

网友E:
RCD也不行?

网友F:
你这60V不应该叫反向电动势吧,应该是续流问题造成的。反向电动势应该是导线切割磁感线产生的。

网友G:
电感负载串联小电阻,并联电容

网友H:
换个驱动芯片,或者试试磁珠

网友I:
使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然后并联到感性负载.

电阻 R = 感性负载支流阻抗.
电容 C = 负载等效电感值/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