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PCB PI仿真的图形不是阻抗和频率关系图要怎么修改?

楼主(2019-03-16):
不知道我乱尝试的时候动了什么,本来allegro PCB PI仿真出来默认的应该是阻抗和频率关系图(Impedance & Frequency),不知怎么的变成电压和周期关系图(Voltage &time),如图所示。
请大神指教,怎么把它变回去?

网友A:
不会,我是进来学习的,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是进来学习的,帮你顶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