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中的EEPROM和EMMC FLASH各自的作用

楼主(2019-03-16):
看了一款移动设备的电路板,既有8K EEPROM,又有16G的EMMC FLASH。
为什么要用两个啊,功能不是一样吗?只用一个EMMC FLASH不可以吗?容量那么大。

网友A:
等大佬来回答啊!

网友B:
EEPROM一般是用来存储系统参数的,可以按字节读写
EMMC FLASH是按块读写,是存储大量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