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跳转地址怎么写

楼主(2019-03-16):
跳转到地址0x3F4000中的数据对应的地址怎么写?
以及如何修改地址0x3F4000中的数据?

网友A:
直接拿指针不行吗     对这个地址写入    数据

网友A:
如果是程序跳转执行     就需哟用汇编
B 指令的格式为:
B  目标地址; //程序跳转到目标地址处执行
B   Label          //程序无条件跳转到标号Label处执行

网友B:
LS 的汇编肯定是可以的。 C 如果采用函数指针,会产生函数调用的堆栈操作,有点麻烦。

网友C:
直接用指针就可以,调用指针来跳转到相应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