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电路

楼主(2019-03-16):
请大家分析一下图中比较器电路的100K电阻的作用。

网友A:
这不是比较器,而是线性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比较器,而是线性放大电路。

这是一个器件里的比较器  内部电路如下: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5NDE0OHw3ZTNlMDdjZXwxNzU2MjM4ODYwfDB8

网友B:
迟滞比较。通常没有比较器接负反馈的。

网友C:
如果是迟滞比较器的话,应该是正反馈。 这是放大电路

楼主:
不是迟滞也不是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