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总感觉ADC的某些路的ADC有固定偏差。

楼主(2019-03-16):
M451,总感觉ADC的某些路的ADC有固定偏差。例如,ADC8,总比ADC9的值,大10,几乎是比较固定的。是bug吗?我更换了采样信号也是如此。

网友A:
你用这两个管脚测同一个点位,结果不一致?

网友B:
可以把SAMPLE TIME調慢試看看

网友C:
这不很正常吗

网友D:
用例子测试

网友D:
修改采样保持时间,增加一点试试

网友D:
内部使用的是一个转换器,应该不会有真的误差。

网友E:
会不会你电路有问题

网友F:
没注意过,下次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