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自己做了一个24V-3.3V降压稳压电源,发热严重,怎么改进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16):
这个,要用开关工作的DCDC才可以有比较好的效率。线性的都会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B:
(24-3)*0.08=1.68W,LM317L不烧坏才怪,即使TO-220的封装,也很热了。

网友C:
线性方法,那种都一样,静态功耗放在那,谁都躲不过去。
找个24V+的DC-DC芯片吧。多了去了,才80mA,咋都不发热。

网友D:
DCDC,24V-5V+ldo(比如1117-3.3)

网友E:
两级降压吧,直接过来太热了,或者搭个电路再用1117

网友F:
给单片机供电建议先DCDC到5V再LDO到3.3V

网友G:
换两个模块去降压

网友H:
1、逐级降压
2、换成DCDC
3、加大散热片~

网友I:
都是一样的  降低压差减小负载电流才行  要是效率低可以采用DC/DC直流斩波电路搭建

网友J:
先dcdc 再LDO吧

网友K:
一级一级的降吧,你这样压差太大了,1117、LM2596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L:
路边的变压器到家庭用电220V,这个降压很大的,变压器通常烧的通红,家庭用电不会用变压器的电压供电,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M:
可以考虑电阻降压,然后在用417做个恒压。

网友N:
直接DC-DC了,这个压降,不烤你个五分熟对不起你

网友:
改变R21的阻值及功率参数,可以降低LM317的热量,但R21电阻会发热

网友O:
楼上给的方案都是对的,先用DCDC降压,再用一级LDO,这样效率和纹波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网友P:
这个主要是压差太大了,那么小的封装功耗大,肯定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