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控制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9-03-16):
控制电机正反转,Q3和Q4是怎么导通的,谁能分析一下。就是左边那个pnp三极管。

网友A:
怀疑电路有误。

网友B:
供电电源5V的话,这个电路没错,负载是个弱**,学生才用的没啥实用价值就是学个原理。

网友C:
是不是给L+一个低电平,Q4和Q8、Q11导通,电机正转。但是感觉电路图怪怪的,还在学习中~

网友C:
是你Q3,Q4 电路接反了,Q3,Q4 必需是 NPN 三极管 才行,Q3 导通  Q4 截止  正转   Q3截止  Q4导通  反转   ,Q3  Q4  都截止,停机,Q3,Q4不能同时导通,否则上下桥臂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Q3,Q4 电路接反了,Q3,Q4 必需是 NPN 三极管 才行,Q3 导通  Q4 截止  正转   Q3截止  Q4导通  反转  ...

ce,反向行不行,这样低电平触发,你的那种npn管是高电平触发吧,,这图是网上的,不是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