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测IC推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16):
如果要求功耗,那就用超低功耗的比较器设计,比较器只有几百个nA的耗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功耗,那就用超低功耗的比较器设计,比较器只有几百个nA的耗电

但是基准和分压电阻功耗要大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基准和分压电阻功耗要大得多

分压电阻搞大些,耗电就小了,毕竟比较器的IB也是很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搞大些,耗电就小了,毕竟比较器的IB也是很小的

PCB上的高电阻会比较不可靠,所以不宜太大

网友C:
也没有看见精度要求, 就3.6V ,3.8V 差距挺大,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功耗,那就用超低功耗的比较器设计,比较器只有几百个nA的耗电

nA级别的比较器推荐几个来看看?

网友A(点评):
LPV7215/TLV7031都是,就是价格贵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HT7033,HT7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