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请教HC-IDE编译器,用C如何清看门狗?汇编有指令CLRWDT

楼主(2019-03-16):
第一次用芯圣的OTP芯片开发,没找到编译器的说明;头文件里也没有给出喂狗子程序,也没说如何嵌入汇编

在c里插入汇编就行了,插入方式是: __asm clrwdt __endasm; 底杠是两道,endasm后面要跟;号

网友A:
找找大佬吧!

网友(2019-09-28):
C语言插入这个汇编。

网友:
这个汇编指令封装到一个C的函数里。

网友B(2020-03-22):
楼主问题解决了?求告知

网友C:
WDTCLR
看门狗清零位
置 1 会清零 WDT 计数器,硬件自动清 0 该位

网友C:
应该是这个
WDTC的第四位,置1,WDT计数器就会清零,就是喂狗吧?
WDTC |= 0x10;放到程序里面,如果程序飞了,就不会喂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求告知

应该是这个
WDTC的第四位,置1,WDT计数器就会清零,就是喂狗吧?
WDTC |= 0x10;放到程序里面,如果程序飞了,就不会喂狗

网友D:
是不是烧录一次就不能擦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