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9-03-16):
Silicon Labs EFM8SB20F64G上电复位时间问题,数据手册上给i的上电复位时间为3-31ms,自己实测18ms(3V供电),怎么可以缩短上电复位时间,想控制在5ms以下。没有外接外部复位电路,直接采用的内部复位电路。是不是复位时间出厂就给固定了,不能缩短?

网友A:
不清楚的啊!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正常外部的话 调节RC的值即可 内部应该也有相应的寄存器 你找找吧 每个型号单片机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