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请教:MSP430程序中如何判断我电路中的连线断开了(附图)

楼主(2019-03-17):
第一次接触MSP430,对硬件也不大熟悉,而且目前还没做PCB和贴片。
如图中红色框框里的接地点断开
低功耗模式,正常时是P2和P3是用线连在一起的,其中P3是接地的,当线断开时,如何通过程序判断线断开了?会产生电平变化信号吗,若有电平变化那就用定时器捕获就好办了。

网友A:
B输出高电平,A读入,正常A读入为零,否则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B输出高电平,A读入,正常A读入为零,否则断开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