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需要连接外界的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9-03-17):
28027中有上拉电阻这一GPIO端口设置选项,而如果使用IIC连接24C02的话,则应该是有上拉电阻的,而需要连接外界的上拉电阻吗?

网友A:
使用内部的上拉电阻就可以。。。。

网友B:
内部上拉,是弱上拉,由C2000的GPIO的结构可知,它是接在引脚上的。所以必须要外部上拉。

网友C:
IIC总线通讯的器件  是没有自己的上拉的

网友D:
IIC要求的上拉是不能这么弱的,所以需要外部上拉嘀。

网友E:
通过10K的电路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F:
上拉电阻一般都是靠近iic的接口。
IIC的IO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G:
连接两个10K的电阻,这样才能使得IO驱动成功。

网友H:
应该是需要接一个的

网友I:
当然需要啦

网友J:
个人认为应该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