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 为什么要初始化

楼主(2019-03-17):
DSP 为什么要初始化?

网友A:
DSP 在RESET 后,许多的寄存器的初值一 SP,
中断定位寄存器等,需要通过初始化程序设置为用户要求的数值。

网友B:
1)设置寄存器初值。
2)建立中断向量表。 3)外围部件初始化。

网友C:
初始化  不只是DSP吧   每个控制器都是需要的

网友D:
这个问题跟单片机一样吧,都需要初始化的吧,主要是指针的定义目标地址的。。

网友E:
还有就是测试下外界设备的运行正常不。。

网友F:
这个是一般的软件开发习惯的,,也可以不初始化的,对个器件的在对其使用的时候在进行初始设置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G:
初始化的首要目的就是提前检查下所涉及到的硬件芯片的好坏的。。。

网友H:
不进行初始化 怎么用?

网友I:
这个 什么都是需要初始化的

网友J:
怎么可能不初始化呢

网友K:
这个我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