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进入睡眠状态

楼主(2019-03-17):
我在使用stm32无线芯片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正常的通信没问题就是我想让它进入睡眠状态,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操作。

网友A:
那位大神有无线WOR(唤醒)的程序,我使用的是c51的单片机。

网友A:
官网的历程我有点看不懂?大神写过这样的程序吗?

网友B:
这个看该无线模块的资深怎样工作的吧?

网友C:
不是就是想使用它的节能模式,在做电池供电.

网友D:
如果开启了每4次校准一次,那么在初始化时应当手动校准一次。否则就会丢失前3次唤醒。

网友E:
首先确定你需要的功耗水平,假设需要平均工作电流<100uA。

网友F:
需要确定接收时间,差不多是接收2个唤醒数据包的时间。

网友G:
唤醒数据包应该尽量小,以降低占空比。确定了接收时间也就确定了休眠时间,然后按照MCMS2寄存器的介绍,选WOR_RES=0,RX_TIME[2:0]=5。

网友H:
想进入何种睡眠模式啊

网友I:
哪款芯片呀

网友J:
模块的手册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K:
哪个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L:
具体的怎么写不知道啊 要看手册的